[other] 门外汉求个技术问题

楼主(2019-04-15):
一台大众车,在后尾灯上并联了一个流水转向灯。
但是不点火的时候,流水正常。
一点火,就不流动了,只两一两个灯泡。但是有时也会正常流水。
请问这是哪的问题啊?
我觉得是电压的问题??
原车没有闪光继电器,全靠BCM控制。
停车的时候开转向灯,万用表在0 5 15V之间蹦  着车后 在0 6 17之间蹦。

郁闷死了。求各位技术大佬求救啊。

网友:
流水灯拆掉,解决你的烦恼

网友A: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BCM为了实现掉灯快闪功能,会对转向灯电流进行标定,你私自加装了灯,造成BCM检测到的电流跟标定的不一致了,所以驱动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这个原因:BCM为了实现掉灯快闪功能,会对转向灯电流进行标定,你私自加装了灯,造成BCM检测到的电 ...

有道理。。。。

网友B:
因为原车bcm控制灯泡所以输出是类似于pwm的电你需要把接灯的线都加上整流滤波电路  类似于导航的后视稳压器

网友C:
流水灯通常由单片机组成,发动机打着后,线路上电磁干扰很大,影响单片机工作。

网友D:
不理解加这些花狸狐哨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原车bcm控制灯泡所以输出是类似于pwm的电你需要把接灯的线都加上整流滤波电路  类似于导航的后视稳压器 ...

这样啊。。。好像懂点了。我去试试~~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水灯通常由单片机组成,发动机打着后,线路上电磁干扰很大,影响单片机工作。 ...

有道理。那么能用什么办法屏蔽下呢》??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理解加这些花狸狐哨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这个灯吧。说起来话长

很小的时候就跟我哥跑大车,全国跑,那会就是其实就是跟着玩。
眼见了大车司机的辛苦,也爱上了这个临时的家
尤其跑夜路,那种黝黑的神秘感,大车车队给你的安全感,给我的印象深刻,
特别是10几辆大车路边休息,打开全部灯光的感觉。
尤其是车顶的那个一抹黄色的示高灯。。
所以,在我的MPV车顶上上,也装了这么一套灯。
不为别的,就为了童年的回忆。
这个灯带有流水转向功能,就想试试效果
如果解决不了,不用这个功能就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那么能用什么办法屏蔽下呢》??多谢回复!!

串二极管电感并电容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串接个滤波电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