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精灵小捷JEET C1蓝牙耳机开箱试用评测。

楼主(2019-04-15):
  多谢数码论坛及小捷科技(泰捷)提供测试机会,昨天收到这个JEET C1蓝牙耳机,今天有空,就对它进行试用评测。
以下为收到的包裹,包装写明是JEET C1

外包装简单明了,

侧面有sn码及产品资料,与跟产品包装盒是一致的!

盒有封纸,还没开封。

开封,见产品包装了,耳机开窗口展示。

背面有这个耳机的参数,

参数说明采用高通蓝牙耳机高端芯片CSR8645,并有APTX蓝牙音频专利,具备IPX5防水防汗等级,无惧任何极端环境,持久时间11小时。

以下是白色耳机主体,面对面放置。

线蓝牙耳机的包装采用侧抽屉式设计。拉出来,就可以看到数据线及耳机。

以下为包装里的东西,有数据线、耳机、说明书、收纳袋、耳机夹及耳套。

JEET C1还以创新工艺设计,采用棱形抛面、13mm大尺寸动圈单元,在颜值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

数据线如下,质量一般。

耳机夹

硅胶耳套,不装耳套也可以用,只是密封性差一些。

以下为耳机主体。耳机的细节和做工方面也能让人赏心悦目。

耳机单元。半入耳式,采用了棱形抛面结构,保证了佩戴更加会舒适和牢固。

电池部分

线控部份,3个开关,一个指示灯,背面有个咪孔,侧面有充电口。

按键部位采用了斜切式结构,三个按键更加突出。盲按时非常容易辨识,

充电接口。充完电需盖紧接口。

背面的话筒孔。

说明书中英双语的说明及保修卡,详细说明本耳机的使用配对方法,非常人性化。

楼主:
先充满电,充电电流不大,只有0.1A。

找几个耳机进行对比测试,如下,都是有线耳机,分别为SONY MDR-7506头戴式耳机、三星手机耳机、SONY手机耳机及小米手机耳机。

SONY那个手机耳机是SONY的音乐手机W810的,改了接口,可以用于现在的手机中的。

SONY头戴式耳机。

找几首发烧歌曲,进行对比测试。

先来说说佩戴的舒适性,有线入耳式耳机由于有耳机线导致的听诊效应,运动时十分不舒服,蓝牙耳机没有连接手机的连接线,没有听诊效应,JEET C1蓝牙耳机由于有硅胶耳套,入耳松紧度刚刚好,密封性也不错,不太过密封,过于密封,不利于安全,密封差又影响听音乐的效果。在运动时,佩戴便捷舒适且不易脱落,稳固得很好也不累耳。
JEET C1蓝牙耳机的控制方面,按线控的音量加减不是改变手机的媒体音量,如手机媒体音量设置过低,音量没法在线控中调大,需手机的音量调大才行。线控在到达最大音量时会有声音提示。开机按住中间的开关进行开关机,直到指示灯提示。感觉时间有点长,看说明书是4秒,但实际大约有7秒钟左右。
耳机十分的省电,充满电后,一直播放住音乐,大约3个小时后检查一下电量,还有80%的电量,应该达得到官方宣传的11小时。

在上午及下午的测试中,本耳机稳定不错,没出现卡顿和爆音现象,测试能正常传送距离,离手机在大约8米内接收正常,没卡顿和爆音现象。
由于音质是比较主观,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在对比测试中(由于小米那耳机音质太单薄,没有与它对比),得益于13MM的单元发现它的低音偏重些,中高音差不多。安静背景下有极轻微的底噪。用它打电话,声音大小适合,没有延时的情况。看视频,有口型对不上的情况,即有延时。
由于耳机的评测个人因素影响比较大,没有专用的设备,由于耳机结构比较紧密,没法无损拆开,所以没法拆开看到内部情况,总的来说,这个耳机不错,只不过感觉价格编高些。以上是本人对这个耳机的评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