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带TL494的小电路板估计是什么电源上的小板子

楼主(2019-04-15):
捡了块带TL494的小电路板估计是什么电源上的小板子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板子上不标记原件编号,直接印刷阻值和型号也是独一份

网友:
逆变器驱动板

楼主:
这是逆变器驱动板?看来可以搞个逆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不标记原件编号,直接印刷阻值和型号也是独一份

就是要是炸掉哪个元件也能知道参数维修简单多了

网友:
2008年用帖片元件,当时可是高级东西。

网友:
最近好像老是拆伊拉克成色的东西

网友:
TL494我见过有人拿来做D类功放,也不光电源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是炸掉哪个元件也能知道参数维修简单多了

很喜欢这样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