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做黑群晖,组RAID6的时候GUI貌似崩溃了?

楼主(2019-04-15):
搞了一台蜗牛星际做黑群晖,组RAID6的时候GUI貌似崩溃了。黑群晖是3617xs,6.1.7二合一版本。
就是如下图在存储管理器-->RAID Group-->新增,添加4块3T新硬盘,然后就弹出一个空白的弹窗(弹窗里面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个按钮,点击之后弹窗就消掉了),然后在存储管理器里面什么都看不到。而蜗牛星际机箱上的硬盘读写指示灯在一直闪烁着。
再后来注销退出DSM的web管理界面之后,发现再也无法登陆web管理界面了!严格地说根本就打不开web管理页面了,显示“404 not found”。
万能的坛友们怎么看?

硬盘灯还是一直断断续续闪烁着,不是持续亮着。已经快20个小时了……
我想知道WEB页面无法打开,显示“404 not found”是正常的吗?

顺便说一下,还是就这套系统,试过单个硬盘设置成basic模式,那是没问题的。

==============

楼下有几位质疑J1900+raid6的实力,那咱们上图吧。

补充内容 (2019-4-25 09:34):
40#“我心依旧”网友补充数据:AMD E350,用来做NAS,4盘组软raid5,用来存放电影,千兆网络下拷贝读写基本都稳定在110M左右

网友A:
做个RAID5试试,个人觉得没必要RAI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RAID5试试,个人觉得没必要RAID6

选择RAID5还是RAID6,其实就是对数据重要程度的看法了。
这台机子就是打算用RAID6的。
这几天也在玩蜗牛星际的网友也可以试试RAID6。

我试过几次,有时候GUI不会挂掉,能在存储管理器里面看到“后台任务,奇偶校验完成0.42%”这样的提示。多数时候都是挂掉。

网友B:
做人raid6不如做raid10 ,反正一共就4块硬盘。
而且,raid5包括raid6这类条带存储,对控制器要求高,算法要求也高,soft raid 还是省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人raid6不如做raid10 ,反正一共就4块硬盘。
而且,raid5包括raid6这类条带存储,对控制器要求高,算法要 ...

raid6的保护等级比raid10高,所以能用6就不用10。
运算速度不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需要raid0的速度。
有时候安全性比速度更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raid6的保护等级比raid10高,所以能用6就不用10。
运算速度不是问题,并不是人人都需要raid0的速度。
有 ...

raid6比raid10安全?笑掉大牙了。
校验存储本身就是一种很难稳定处理的东西,你没有强硬的raid卡,做什么raid6
就算是raid5 ,校验bug都能搞死人。

网友C:
还是做raid5吧,感觉1900还是性能差点。

网友:
之入手这个c版本的机箱,另外入的j5005主板,计划就做RAID1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id6比raid10安全?笑掉大牙了。
校验存储本身就是一种很难稳定处理的东西,你没有强硬的raid卡, ...

呃……你是在搞笑吧?
6比10安全等级高,这是常识啊。
有raid卡得时候是这样,没raid卡的时候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做raid5吧,感觉1900还是性能差点。

我想知道确切的原因,而不是猜测
到底是黑群晖的问题,还是因为J1900的性能不够?

网友:
这个若是主板优化不好就麻烦了。

网友D:
4块硬盘,有可能电源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块硬盘,有可能电源吃力。

嗯我也怀疑过,测过耗电,才50W左右。即使标称的200W电源再水,也不至于50W都顶不住吧?
感觉寨货还是有风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怀疑过,测过耗电,才50W左右。即使标称的200W电源再水,也不至于50W都顶不住吧?
感觉寨货还是有风 ...

你看的是平均功率,还有动态的呢,有示波器的话,监测下此时的电压波形吧。

网友D:
我自己组的nas五hd+1ssd,用了450W电源。不光是功率,这个还要关注5V,12V各路电流分别是否足够。

网友:
最好组raid1,安全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组的nas五hd+1ssd,用了450W电源。不光是功率,这个还要关注5V,12V各路电流分别是否足够。 ...

450W电源……这个真是太夸张了哈
测了一下,开机的时候电源峰值功率输出是90W左右,开机后就跌落到50W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你是在搞笑吧?
6比10安全等级高,这是常识啊。
有raid卡得时候是这样,没raid卡的时候也是这样。 ...

图详图僧破
建议去看看存储原理,特别是关于条带奇偶校验这块。
raid5、6这种策略,本身原理是校验备份,不是镜像备份,懂?
虽然理论上来说,奇偶校验这种策略要比镜像的开销来的小。而且,raid6的redundancy有2,这个要比raid5安全。
但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种raid策略依赖于raid主控。因为数据校验不是由硬盘或者CPU来产生的。是由raid主控产生的。soft raid由软件产生。由于校验的存在,写入就会很慢,所以就必须依赖cache。但是cache的校验会存在bug
raid5从产生的那天开始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读写不一致的问题。虽然现在高端的raid卡可以通过固件配合硬件去消除这部分bug,但是如果io密集情况下,这种bug不可豁免。不是说一定出现,而是说不定时不可预计的出现。懂?
再回到一开始你这个机器。首先用的是softraid,本身磁盘控制器还是Intel消费级别的,什么稳定性就不谈了,更何况你做raid6,cache哪来?靠的是主机内存啊。你的内存带ecc么?带ecc内存的都不能保证100%的安全。你的普通内存能保证?
所以,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不要抱着理论看。网上很多人吹嘘的安全性真的不值一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详图僧破
建议去看看存储原理,特别是关于条带奇偶校验这块。
raid5、6这种策略,本身原理是校验备份, ...

虽然我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你想说就说吧,不跟你抬杠。

我就是要用raid6,呵呵。

网友:
没有整列卡还是不要上raid的好,h700 raid5恢复个2t的数据都要将近40多个小时,何况没控制器的rai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