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AKKO白光393真空吸笔、18G吸锡器,后面就是一个笔囊结构

楼主(2019-04-15):
没什么说的,直接上图,结构简单,吸力可以,自带三个吸盘,后面的帽子扭开可以放置吸盘,还有一个18G的手动吸锡器的图片奉上

网友A:
用了二十多年18G了吧~

网友B:
白光20G的吸锡器在用中

网友C:
我买的是第二种,18G还是20G忘了,只记的是90多买的,头子不容易堵,也烫不坏
还有个50块钱买的宝工366N,两个都很好用。特别是修机械键盘的时候,200多个点要一个个地弄,
它们效率很高,烙铁烫化了,一吸一个准

网友D:
我第一个是金属吸焊锡工具,后来都是特大号塑料版,用吸管跟头部紧配合,化了后切掉一点,直到用完更换新的吸管。另一种好点的方法是比较硬的硅橡胶管。

网友E:
18G平时用的还挺多,这个吸笔能处理贴片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二十多年18G了吧~

本来是买20G的,结果商家发错成了18G的,也就将就用,原先用的是白光的塑料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光20G的吸锡器在用中

我本来也是买20G的,结果发成18G的,应该差别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第二种,18G还是20G忘了,只记的是90多买的,头子不容易堵,也烫不坏
还有个50块钱买的宝工366N, ...

就是每次吸都要重新压一次,这个18G的89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来也是买20G的,结果发成18G的,应该差别不是很大

20G尺寸长点,说实话吸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第一个是金属吸焊锡工具,后来都是特大号塑料版,用吸管跟头部紧配合,化了后切掉一点,直到用完更换新的 ...

塑料款的也有一个,就是太长了,要在腿上压,不能单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G平时用的还挺多,这个吸笔能处理贴片电阻吗

有个很小的吸盘的,自带三个不同大小的吸盘,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G尺寸长点,说实话吸力很大

主要是风速和风量要大,吸起来很爽

网友F:
939吸笔是干什么用的,还真没见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939吸笔是干什么用的,还真没见识过

拆焊芯片的时候省得用镊子夹,直接用这个吸住

网友(2019-06-20):
引用 楼主:
拆焊芯片的时候省得用镊子夹,直接用这个吸住

那么这个吸头喝吸盘应该是耐高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