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遥控玩具车

楼主(2019-04-15):
遥控芯片rx-2-g电路详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5350
谢谢观赏

网友:
居然是继电器的

网友:
继电器方案的很少见,估计改四驱车电机不会瞬间出问题,但时间长点可能会导致继电器触点胶合。我以前拆的都是三极管方案,改四驱车电机一下子烧焦三极管。

网友(2020-07-14):
第一次看到继电器应用在玩具上了,感激不尽老大分享

网友:
继电器的是不是就不能调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