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讨论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安全性问题!

楼主(2019-04-15):
讨论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安全性问题!
开关电源现在很多手机充电器基本上是开关电源,效率很高,轻便是他的优点。但是由于存在X Y电容,零件质量参差不齐,有些建筑地线不好,触电手麻甚至电死人也时有报道。
线性电源相对安全?大家探讨一下哈。

网友A:
线性电源首先那么大个变压器就不太合适,开关电源照理说前后级是隔离的,应该安全,XY电容貌似即便漏电电流也很小,只会有麻的感觉电不死人,那么电死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估计十有八九是使用了劣质的没隔离的开关电源?

网友:
电死人的基本都是天桥上买的,高低压爬电距离严重不够,而且建筑接地对于这个两脚的玩意,没用
开关电源的优势是成本低

网友:
安规电容麻手可以有,电死人是不可能的,否则也不用安规来约束它,它解决的是干扰问题,
设计上可以不用安规电容而用共模电感来解决,不过成本和体积你肯定不接受。安全隐患不是安规电容带来的,而是山寨厂商的问题。

网友:
老式电源发热大,有火灾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电源首先那么大个变压器就不太合适,开关电源照理说前后级是隔离的,应该安全,XY电容貌似即便漏电电流 ...

质量不好的
xy电容会有击穿短接的可能吧

楼主:
方案是这样的拿个功放机拆下的方牛,输出35v,再接dc-dc转换器,35v转5v,接手机充电,这样效率不高但是可以安全性高了很多,稳定,适合放在床头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是这样的拿个功放机拆下的方牛,输出35v,再接dc-dc转换器,35v转5v,接手机充电,这样效率不高但是可 ...

只要你用的是正规的充电器,就没必要担心这个问题,放心用,充电器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安全问题,前后级物理上是隔离的,220V电是过不来后面的。

至于你说的XY电容短路,X电容是接在零火线之间的,短路会直接烧毁直到不短路为止,Y电容是接在地线上的,如果没有地线的情况下它短路会导致电器外壳带电,这个时候是有危险的,但是你手机充电器是2脚插头,直接没有地线,应该也没有Y电容吧,即使有,你充电器外壳是塑料的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A:
百度了一下,Y电容还分Y1和Y2,Y1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如此看来,Y1击穿的话会导致220V电进入后级,是会有触电风险的,但是貌似这个Y1电容的绝缘性和耐压性要求比Y2电容要高很多,既然敢这么用,我想安全上应该是有保障的吧。查了下Y1的接法,用于跨接初级地和次级地的用法比较多,这样的接法也是比较安全的吧

楼主:
主要现在国内的产品质量太差了,山上的太多,所以还是觉得传统变压器安全

网友:
不管什么元件都有失效的风险,最保险的办法是与开关电源的金属部分接触时,不要带电操作。如果是带电操作,就要保证不直接接触金属部分。

网友:
不管是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高低压都是隔离的。和触电没关,主要看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是这样的拿个功放机拆下的方牛,输出35v,再接dc-dc转换器,35v转5v,接手机充电,这样效率不高但是可 ...

哈哈…………

网友:
按y电容的设计指标,正常使用根本就不可能会击穿漏电。如果有异常电压,导致y电容损坏,那电源也早坏了。

网友:
参差不齐的是山寨电源,靠谱的开关电源还是很安全的,因为体积小,效率高,输出灵活,这些方面的优点是工频变压器无可代替的

楼主:
我曾经用过一个山寨开关电源,晚上睡觉充电就爆炸了幸好离得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案是这样的拿个功放机拆下的方牛,输出35v,再接dc-dc转换器,35v转5v,接手机充电,这样效率不高但是可 ...

您这样子折腾,还不如买一个1:1的隔离变压器呢
用着更方便,也更安全
再不行了,买一个2:1的110V变压器,记得要隔离的,不能是自耦变压器,不但能用在充电器上,还能给各种岛国小电器供电用

网友:
地上铺好绝缘橡胶,睡在木质床上,触电都没感觉,也不会死人了!

网友(2019-05-20):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一下,Y电容还分Y1和Y2,Y1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Y2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如此看来,Y1击 ...

y1电容不会击穿,坏了就是断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