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OC MS310无线鼠标拆解

楼主(2019-04-15):
之前优惠购买的,没用多少时间不好用了了,拆开看看。

完毕。

网友:
没看到开关,莫非是自动休眠的那种?

网友:
和前几天拆的一个蓝牙鼠很像,感觉是山上定制的。

网友:
分辨率什么的参数?

网友A:
用的微动很像锅仔片按钮,耐用性不如长方型的传统微动,弹不起来后需要撬开,修复锅仔片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微动很像锅仔片按钮,耐用性不如长方型的传统微动,弹不起来后需要撬开,修复锅仔片形状。 ...

看板子还是可以换长条形的微动的

网友:
有微动的话,换个微动还是能凑活用的~

网友:
内部电路都差不多,估计是代工贴牌的。

网友:
竟然芯片没集成到一起

网友:
謝謝分享  见过显示器,没见过鼠标。。

网友:
这个只能说 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