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散热风扇做成桌面小风扇

楼主(2019-04-15):
休息一天,看到以前拆了的电脑主机富士康12伏三线散热风扇,三颗18650电池串联试了一下,风力还不错, 可以做个桌面风扇。动手准备配件:坏了的手机夹头可以改变风向,86型插座面板底座,3档旋转波段开关可以换档,船型开关控制通断,一小段铁条钻孔上螺丝固定风扇。
18650电池盒焊上2条线,1线3.7伏,2线7.4伏,3线11.1伏接上波段开关。3档,风扇风力真不错,就是1档才3.7伏,风力小了点。

网友:
要用好几个组成风扇阵才可以。

网友:
你用控制电池通电的个数来控制电压调整转速怕是不行吧,电池无法平衡,有过放风险,不如买一个可调降压模块再加上旋钮电位器才5块钱左右还包邮,···

网友:
这么大一坨没必要做成电池的吧? 直接用12V直流供电就好了,这种电脑散热扇子一般不上4A风量都不大的,直接加个5V升12V更有拓展性,要调速直接加个PWM直流电机调速器就可以了,价格都告诉你了,升压板2块5,调速板6块8:lol:

网友:
夹子做得不错,电路很简单,不过这样也有弊端,就是电池用得差不多了的话所剩电量不均衡,充电的时候麻烦点,最好三串用,找个555做个PWM调速电路吧

网友:
我也曾接过一个,不过是直接12伏电源供电,只用通断,风没多大,没必要设档位,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