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电视有没有后台控制音量的app?

楼主(2019-04-15):
家里老人看安卓电视总是开得很大声 说了很多次都是屡教不改
耳朵聋不是错 错的是影响到邻居也来投诉了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改安卓盒子的系统声音?
最好是后台的那种 或者修改系统文件?

网友:
其实安卓手机有个APP叫智能情景,当年骚扰电话多的时候我就用这个,设定晚上23:00手机转飞行模式,早上8:00上线,晚上就不会被电话或短信吵醒了。软件比较强大,可以设定音量由0-100%好几档调节,或者只震动而不响铃等,不知道在智能电视上面能不能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音频线上加一个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音频线上加一个电位器,

你这不是多此一举吗?都会去拧电位器了,按一下遥控调低音量还不简单?楼主说得可能不是很明白,不过意思大概就是,到某个点了软件能自动调低音量而不影响邻居休息,楼主就需要这样的APP,能够设置定时调节电视机的音量,甚至能够远程通过手机控制最好不过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这个安卓盒子有没有进工程模式的方法,限制最高音量即可

网友:
最简单的,把电视音量改低。锁起来电视遥控器。电视按钮直接撬掉。

网友:
有 但是你不会用~

网友:
有没有后台控制音量的app

网友:
手机版万能遥控器试试

网友:
为啥不给老人买个蓝牙耳机呢

网友(2019-05-20):
装个悟空遥控器试试?

网友:
把喇叭串个电阻上去,比如33欧的水泥电阻。

然后买个蓝牙耳机,配合盒子的蓝牙,用耳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