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更换长安铃木锐骑透镜近光灯灯泡,非常简单,自己动手吧!

楼主(2019-04-15):
一台长安铃木锐骑,右边近光灯不亮,估计是灯泡烧了,更换一下灯泡。

近光灯是透镜灯:

打开引擎盖,保险盒在左边:

打开保险盒,里面是线路基本保险和主要继电器:

看盖子内部的图示,第一排最左边是右近光灯保险的位置:

用保险夹取下右近光灯保险片:

该保险片规格15A,没有烧断,是好的:

看来一定是灯泡烧了。拆灯吧,右边装灯的位置:

位置比较狭小,手勉强能够到灯组件的挡灰盖:

反时针旋下右近光灯挡灰盖,要用点力:

挡灰盖上有O型橡胶密封圈,防尘防水良好:

看见内部结构,先拔下电源线、再松开灯泡的压簧、最后取下灯泡:

观看,灯泡钨丝断点不明显:

灯泡底部,飞利浦H712V/55W,橙色胶木灯座,国产货:

用表测量,不通,灯丝已经烧断:

这个角度放大看,看见断点:

新购的一对飞利浦H7 12V/55W灯,22元包邮:

同样是橙色胶木灯座,国产货:

新旧灯的标示对比,有一些差别:

装灯过程与拆灯相反,对准缺口放入灯泡、压好固定灯泡的压簧、插好电源线,最后盖上挡灰盖:

通电,灯光效果很好,不需要调节:

结束语:换车的大灯灯泡,最好买相同品牌相同型号,这样位置误差很小,省去调灯的麻烦。如果使用年限长、灯泡老化严重,最好同时更换两只灯泡,避免一只灯亮、一只灯暗。
谢谢观看!

网友:
另一只换出来好的灯泡放车上备用吧

网友A:
安灯泡前用酒精擦擦玻璃部分,别留下指纹,会大大延长灯泡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灯泡前用酒精擦擦玻璃部分,别留下指纹,会大大延长灯泡寿命

这是为什么尼?

网友B:
指纹留下油,会导致玻璃热的不均匀。容易炸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纹留下油,会导致玻璃热的不均匀。容易炸裂。

原来这样

网友:
啥时可以换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灯泡前用酒精擦擦玻璃部分,别留下指纹,会大大延长灯泡寿命

戴手套就行

网友C:
难道这灯丝是抖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这灯丝是抖断的?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断点处有熔珠状,应是烧断,没有明显拉弧。

网友:
怎么看着是白光?

网友:
22块自己搞定,去店里得加个0

网友D:
手上的油脂沾染到灯泡上,导致灯泡发热不均匀,减少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的油脂沾染到灯泡上,导致灯泡发热不均匀,减少使用寿命

学习了

网友:
看起来不是太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