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复mf10万用表表头

楼主(2019-04-15):
手里有台老的mf10万用表,线路板看着不错,但就是表头由于下面的动圈震动导致卡住,最后造成动圈摩擦断线了。机缘巧合得到了0.03毫米漆包线绕制的动圈,就着手找资料,并请教老师,进行了表头的修复工作。

原配的动圈呈青黄色,用0.02毫米的漆包线绕制,刚性很好,绕制整齐。

后配的明显要厚了一圈,这也给今后的安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为了保证动圈具有一定的刚性,特意调配了虫胶漆,反复薄刷,大概5、6遍后才有了一定的刚性。

在粘轴尖之前先把漆包线固定在附近的位置,并刮漆上锡。

网上看各位老师粘轴尖都是用特制的梯形尺,我就校法用纸做了一个。给定中心果然有帮助。昨晚上轴尖等干透,可以装下轴尖。

因为拆原轴尖的时候,游丝并未取下。原本想这样省事,但也给日后带来了麻烦。搞到这时候还是很信心满满的。但接下来安装过程就面临了很多难题。先是动圈的厚度和原来明显的增大,得细心调整,才能造成不擦圈。后又是游丝,本身就是错位的,造成调零很难。所以这段时间就没有心情拍照了。
上个最后的成品。

因下面的游丝是后来另找的,所以调零还是有问题。某些角度动圈还是有卡的现象。还是那句话,旧不如新,修理东西一定先得是材料到位,才能够下手。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老师,这块表有三个接线孔,分别是+、*、Ω,如果我要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哪2个孔?要不要接电池?如果测量220伏,表头不动,具体要查哪一块的电路?望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老师,这块表有三个接线孔,分别是+、*、Ω,如果我要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哪2个孔?要不要接 ...

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  *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  *孔

只有测电阻要电池,测电压,电流不需要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老师,这块表有三个接线孔,分别是+、*、Ω,如果我要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哪2个孔?要不要接 ...

档位对不对,要交流档,直流测交流表针不动

网友:
能修表头的人,眼力和动手能力都是老鸟级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手绕,模拟表头线圈。

网友:
这个能修的是高手了

网友:
精神可嘉,78年的10型,好东西。

网友:
手艺不错,意义不大,因为精度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  *孔

档位肯定是对的,看来是电路方面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请教各位老师,这块表有三个接线孔,分别是+、*、Ω,如果我要测量220伏电压,表笔插哪2个孔?要不要接 ...

*标:接负线。
度娘:MF10万用表说明书及电路图 - 百度文库
https://wenku.baidu.com/view/11653fd2f524ccbff12184f4.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档位肯定是对的,看来是电路方面还有问题

应该是的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我的M10和这个故障一样,眼力不行不敢弄

网友B:
动圈的重量、阻抗精度都决定着表头的精度,楼主的精神可嘉,精心制作表头肯定可以动,但是测量精度就大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圈的重量、阻抗精度都决定着表头的精度,楼主的精神可嘉,精心制作表头肯定可以动,但是测量精度就大打折 ...

主要还是折腾,玩过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2020-02-15):
自制无框动圈,好身手.

网友:
绕表动圈,这难度太大了,线细,易断恭喜楼主绕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