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明纬s-350-13.5 微调电位器是多大的?

楼主(2019-04-15):
求助!明纬s-350-13.5 微调电位器阻值是多大的?
led指示灯旁的
麻烦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原装应该不大的!我没这个,可能1-2k

网友:
焊掉量量呗  也就2K不太大

网友:
立式可调1K的。

网友A:
你知道它干嘛用?大计划?

网友:
我这是1k的

网友:
是立式可调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它干嘛用?大计划?

这个扭坏了 也不方便 我换个精密的 方便扭动

楼主:
换好了!调到14.4v给蓄电池充电 初始电流很大 调节旋钮至电瓶容量1/10电流充电 不过蓄电池电压起来了电流慢慢变小 老要调,有点麻烦
可不可以把电压定在14.4v 调节tl494 15脚电压来达到限流的目的? 前提是不加辅助电源的条件下? 请问大神!!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好了!调到14.4v给蓄电池充电 初始电流很大 调节旋钮至电瓶容量1/10电流充电 不过蓄电池电压起来了电流慢 ...

我觉得可以,大胆的试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大胆的试验吧

可以试验过了 不加辅助电源 压降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