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尼康D610单反主板拆装

楼主(2019-04-15):
看图说话

拆主板难度不大,只是拆排线锁扣时要注意,后面付了锁扣打开示意图。
Err 610

拆完后又进行了组装,还是不能开机,等到慢慢淘个主板再来试试。

网友:
610好机,性价比无敌,我都准备淘一个

网友A:
好气,山寨大国竟然不能山个本土化泥坑

网友B:
看楼主拆相机好像挺在行,老司机了?

网友:
快门组件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气,山寨大国竟然不能山个本土化泥坑

零几年好像国内有一两个公司想做数码单反,但因为没有自动镜头的电子基础只能放弃。不过咱们那的高速球,大变焦自动镜头也不错,很多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拆相机好像挺在行,老司机了?

第一次,搜了些帖和视频资料,再下手的。售后检测的结论是TOGO板(相机主板、数据板)损坏。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拆掉主板上面的小电池以后再试一下能不能开机,以前好多老手机主板不开机拆下小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拆掉主板上面的小电池以后再试一下能不能开机,以前好多老手机主板不开机拆下小电池就可以了 ...

刚刚测了一下这个电池的电压,有2.952V,估计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主板这有那么易挂?不像泥坑风格,楼主其实不用记着那些排线插头的开关方向,记着螺丝位置更好一点,我的风格是都不记,拆装全凭感觉

楼主:
D610主板到货 淘宝拆机件,360大洋。

测试了两块主板上的电池电压,损坏的那块2.858V,新的主板上的电压只有0.2958V,难道是电池会升压?

楼主:
完成组装,忐忑的上电池,开机,哈哈,满血复活!

泥坑售后1200多
外边专业维修要600多
自己动手淘的拆机主板360。

但愿这次主板hold做

楼主:
测试效果

近景自动对焦

局部100%放大

远景自动对焦局部100%明细胡片

手动对焦局部100%还行

远景自动对焦

车牌无法识别

手动对焦车牌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马当活马医,拆掉主板上面的小电池以后再试一下能不能开机,以前好多老手机主板不开机拆下小电池就可以了 ...

今天对比了两块主板的电池电压,坏的主板电池电压(2.9V左右)比更换的主板电池电压(0.29V左右)高10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也许更换的主板电池在装机充电后电压会升高?但感觉电池失效一般都是电池电压降低才对吧?原来这个会升压这么多?

网友D:
千万注意闪光灯充放电容,给那个玩意电一下可爽了

网友E:
跑焦?原厂镜头应该不存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万注意闪光灯充放电容,给那个玩意电一下可爽了

就是,不过这次没有拆到那里,我看他们都用专门的放电工具,不知道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焦?原厂镜头应该不存在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过两天做个跑焦测试卡检查看看

网友(2022-03-26):
把记忆电池的电放电到0.2几伏试试,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