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27v1500w通信电源

楼主(2019-04-15):
这电源是给充电器供电用的,最近出问题了,AC灯OK,DC灯不亮量,标称输出27v,上电实际输出20v,可工作一会就没输出了,拆开继电器清理过,故障依旧,电源太复杂了,无从下手,拆了发上来大佬们帮忙分析看看。

网友A:
AC灯OK,辅助没问题,有输出,立即掉电,应该是保护的问题

网友B:
这是通信电源改的?什么品牌的?

网友C:
空载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可调应该就是输出电压调整的,做好标记以后轻微调整试试。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电容品质下降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电源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是否正常,如果没有意外,这个可调应该就是输出电压调整的,做好标记以后轻微调整试试。应该没有什么大 ...

空载20v,低于27v,有个可调电阻,调到底,增加了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信电源改的?什么品牌的?

好像叫one-power,是的,通信电源

网友D:
27Ⅴ服务器?太复杂,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灯OK,辅助没问题,有输出,立即掉电,应该是保护的问题

保护的问题一般检查哪里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7Ⅴ服务器?太复杂,无语。

不懂,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见笑了

向下调试试,再试试外部送输出端一个27v再上电看下(串个100欧电阻)

楼主:
调了电位器,电压基本不变,变化也就+-1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了电位器,电压基本不变,变化也就+-1v左右

输出端的电压保护比,常规的限流不管,上限电压保护,下限电压保护(这个20v应该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的电压保护比,常规的限流不管,上限电压保护,下限电压保护(这个20v应该不会触发), ...

输出端的电压保护吗,好的,明天我给输出27v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端的电压保护吗,好的,明天我给输出27v试试

还要查,不是大问题,主回路都通过,才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查,不是大问题,主回路都通过,才有输出

没有27的,送了一个24v的,也不行,回掉电源,一般检查哪里呢,电容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查,不是大问题,主回路都通过,才有输出

大佬哪里的,寄给你帮我看看可以吗

网友:
啥服务器要用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几个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