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造锂电钻齿轮箱,配合台钻支架,失败,稳定性精度都不行

楼主(2019-04-15):
今天改造锂电齿轮箱,为了能配合安装进刚买的台钻支架。
台钻支架参考这个帖子点击:125元台钻支架
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895
为了让支架能夹住齿轮箱,特地把调节环切短,然后重新组装。
电机与齿轮箱是松动扣接的,也加了两个长螺丝拉紧固定。
然后装机实验。

发现问题如下。
1:齿轮箱体是高强度塑料,在夹具夹紧后容易变形,变形后影响内部形星齿轮顺畅旋转。
2:为了顺畅旋转只能不太紧,造成齿轮箱不能紧密夹紧,影响精度。
3:往下压手柄钻的时候,因为没有夹紧齿轮箱,整个钻头会位移,影响精度。
放弃夹持锂电减速齿轮的设计,还是夹持手电钻比较好。
普通手电钻都是带两个轴承的,精度相比高很多。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11

网友:
不要求精度的话,偶尔玩玩也可以

网友A:
夹枪型电批会好些吧

网友B:
记得上个帖子里就提醒过楼主了,这种采用行星齿轮减速结构的充电钻几乎没有精度可言。台钻上用远不如用联轴器将电机和夹头直连,感觉那应该是同心度最好的方案了,只是高速电机可能不太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枪型电批会好些吧

电批应该没问题,也有夹电磨的的。
但是电磨转速太高,不适合钻金属等。
那些直接加电机550或者750 电机直驱夹头的都有个问题就是转速太高,力矩不够。
还是夹一个手电钻插电的比较好。插电手电钻300w的普通的100多元,杂牌几十元.500w的劲更大,插电的都是双轴承,不晃动精度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上个帖子里就提醒过楼主了,这种采用行星齿轮减速结构的充电钻几乎没有精度可言。台钻上用远不如用联轴 ...

哈哈,我平时都是锂电钻钻东西。
主轴的晃动还能接受。
只是这个主要是夹持的问题,形星减速的齿轮外框也在塑料齿轮箱里面转动,齿轮箱不能承受夹具夹紧后的形变,如果直接夹紧,形星齿轮会摩擦电机电流很大。
如果能解决夹持问题其实锂电钻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这种钻头夹也不合适,靠手拧不牢靠,还是用钥匙那种固定的牢。

网友:
直接这样夹肯定不行,下段有点锥形哪能夹住,我也把下边切了试了一下,然后再做个夹具把电机夹住固定在电机后边,或做两个圆环分别从电机上套下,另一个从下端套上,两个圆环用长螺丝上紧,齿轮箱只要轻轻夹紧不窜动就行,上下靠两个圆环夹住。

网友:
大概这样的,图是随便示意一下的。

网友C:
我就是用775配合JT0,用调速器驱动,打点小眼足够了,不锈钢也没问题,只要用含钴钻头加点酱油

网友:
农民发明家,哈哈,

继续努力,

网友:
大神工具真多~~~~

网友:
我也准备这样搞,我是弄了个外壳包住钻芯,然后夹电机部位,但是外壳3D打印的不成功,还没有继续完善。

网友:
曾经逛淘宝打黑的时候也有想过,看到好多断手柄的无刷钻,考虑要不要来一个改台钻玩,但是一想到塑料齿轮箱就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还是你的效率高,说动手改装就动手改装。上次我已跟帖说我买了一个与你这个支架一模一样的,就在等你改成功了再抄你的经验呢。加油!!!送上10分,以资鼓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775配合JT0,用调速器驱动,打点小眼足够了,不锈钢也没问题,只要用含钴钻头加点酱油:tit ...

能介绍下你的方案吗?
我看某宝卖775电机都是用L型支架配合,这种手电钻支架圆形能直接夹住775电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能介绍下你的方案吗?
我看某宝卖775电机都是用L型支架配合,这种手电钻支架圆形能直接夹住775电机吗? ...

外径差不多,自己想想办法就能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径差不多,自己想想办法就能固定

谢谢回复!
没玩过电机,不清楚是不是能直接夹住775圆形外壳,会不会受压变形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可以直接夹住,本帖楼主的电机能直接夹住上方圆形金属外壳吗?

网友:
支架固定孔的内径大概在43mm左右,自己找找合适的电机外壳尺寸

网友:
能夹在图上电机绿色位置吗?我看着是电机金属外壳。我是外行,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