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关于“红外遥控转无线遥控”

楼主(2019-04-15):
求教各位大神、版主、大哥、大姐。

http://www.doc88.com/p-0394526562879.html

我用的315,模块

315模块发射电路:

我按照上图 (555的第5脚我串接了102的电容再接地,直接接地无输出)制作了一个 电视盒子的  红外遥控转无线遥控电路    始终不能遥控盒子      不管怎么弄盒子始终没有反应。 手机照相机查看红外发射管  有红外光,但是有2个问题:
1..不按遥控器红外管也会发光,
2..没有示波器,用肉眼在手机里看红外发射管,很明显和遥控器本来的亮度、闪烁频率都不一样。
本以为可能是555的频率不在38Khz,于是又在本站找到一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5367

然后我就做这个电路,并调试好了,(图中的R1我用的是104的电位器)(测试了一下:把接头放在房间里,发射头用线延长到客厅,可以遥控客厅的电器)。

通过上面的测试可以 说明改电路的震荡频率应该在38Khz左右了,最后我把图的红外接收头去掉,把315模块从这里加进去调制(315模块DATA输出脚接8.9脚)     测试盒子也没有反应

求教大家,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把红外接收头OUT脚接在家的音箱上面,音箱有声音。

我以把315模块接收的DATA数据输出脚直接接在音箱上面,按下遥控器也可以听到音箱有声音,和红外接收头的声音一样,并很大声。只是有很小的噪声(干扰声)。

另外发现,如果把盒子的接收头拆掉,把315接收模块直接接的盒子原红外接收头的位置(DATA输出脚接原红外接收头的输出位置上),发现可以遥控,但是距离非常短,遥控器几乎要贴着盒子才能遥控。

网友A:
原来自己弄过红外遥控扩展电路(红外接收再发射,发光二极管可加延长线),还是比较好用,这种无线的可能干扰比较大。

网友B:
这个还是要搞个示波器来的。淘宝上几十元的USB示波器就可以用了。

我就是用这种示波器协助下解码了美的空调的红外遥控器,改成直接用无线遥控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要搞个示波器来的。淘宝上几十元的USB示波器就可以用了。

我就是用这种示波器协助下解码了美的空 ...

你是怎么做到的,能把资料发给我吗?某宝上没有你说的这种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自己弄过红外遥控扩展电路(红外接收再发射,发光二极管可加延长线),还是比较好用,这种无线的可能干 ...

我也觉得干扰大   这种模块在没信号的时候    会一直输出杂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要搞个示波器来的。淘宝上几十元的USB示波器就可以用了。

我就是用这种示波器协助下解码了美的空 ...

我觉得我找的这个电路,干扰应该很大,在555(4011)里进行38KHZ 调制的时候,会把干扰信号也调制进去。你是怎么解码的,用的什么电路?

楼主:
怎么沉了,高手们来帮帮忙啊

网友:
发射端,检测到红外线发射,再供电,才能减少干扰。315这种无线模块,一直通电,会干扰周围所有315的无线的正常通讯。

换成无线串口;2.4G无线模块更好实现。

网友:
315接收模块的2脚接555的4脚是什么意思,触发不应该是用到2和6吗

网友:
无线的易受干扰,没有遥控时也会不停有数据输出,需要用逻辑分析仪分析红外信号编码,然后在接收端解码无线信号,转换成原先的红外遥控指令。解码的过程就是一个滤波选择的过程。
图省事的话直接买个带红外遥控的智能插座,家中所有的红外遥控都可以通过WiFi手机来遥控了。

网友:
看楼主这么诚心地求助,到X宝上去搜saleae逻辑分析仪,选那种20多元的买,这个东西分析红外协议比示波器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做到的,能把资料发给我吗?某宝上没有你说的这种示波器。

11楼有人发了,20多元的逻辑分析仪。 我说错了,不应该叫“示波器”。

你问怎么控制空调?就是单片机,一头接315接收,另一头接一个红外发射管。315收到按键信息后,就发射一个红外信号去开关空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找的这个电路,干扰应该很大,在555(4011)里进行38KHZ 调制的时候,会把干扰信号也调制进去。 ...

解码红外信号也做过,就是把红外接收管接单片机引脚上,触发中断,一位一位的解码呗。
红外信号有校验码的,不符合的话,直接丢掉,继续解码下一帧,反正一般都是发好几遍的。

网友:
没仔细看,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