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拆个新日电动车控制器,96v的,改刹车辅助功能。

楼主(2019-04-15):
今天拆个新日电动车控制器,96v的,改刹车辅助功能。
原车有刹车辅助制动功能,也就是e-abs,
这东西不太好用,有时候需要轻点刹车减速,这货立马会全速制动。
松开刹车后会发冲,下坡用刹车也是这样,顿挫感比较严重。
打400电话不给解决,打经销商告知断开一条线就ok,但是需要骑车到他店里。往返30多km。
今天有空就自己撸一把。

控制器上的接线盒,(先全车断电,拔掉掉电池正负极)

看电路图,控制器出来的黄绿线是刹车断电,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黄绿线,
后来发现,黄绿线前面的棕色线才是的。

早就想看看这个变频控制器,如何个变频法。

看着做工还行。

15管的,30a-35a的最大电流输出。
这车挺有劲的,爬坡有力。最高gps速度45km。

主板背面,大面积过锡,还有几条锡条。

大电容是120v470uf的,有好几个。96v充满电后是110v。余量不大。

主控芯片-16位单片机。
D79F9211/X8M06-C成熟电动车方波、正弦波方案,
有双模、倒车、一键修复、语音、一线通、隐藏限速、双欠压等、
有源代码可修改、原理图、PCB资料、锂电-18管俱全、测试方案等一整套,

管子型号,cep15t14.

主要的输出焊点,缩写的英文不知对应的啥功能。

控制器插头发现的棕色线,拔掉,然后用热缩管包扎。
上电测试,ok。

最后再来看看转向灯控制器,
这货转向灯没蜂鸣器,有时候开着也不知道。
拆开看看能不能加个蜂鸣器。
没想到板上有预留孔位。

打胶处理,

在零件盒里找到个蜂鸣器,安装上试试。

型号是kc1206,这种是无源蜂鸣器,好像是5v的,估计会爆,
先试试。

没想到叫了几次就不响了,换个合适电压的估计能行。
12v电压的蜂鸣器是啥型号?
还有有源和无源蜂鸣器有啥区别?

网友:
5V的加个7805不就行了!

网友:
優秀文章,看到晚了,最后2分抱歉.

网友:
有源和无源蜂鸣器一个通电就响一个要驱动才响

网友:
有源的通电就响,里面有蜂鸣震荡电路。

无源的就是一组喇叭线圈,通电跟喇叭通电一样,必须给信号源才响,比如功放输出。

其实串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里,比如找个7V多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A:
你切断了刹车信号线?如果是的话,最好加个电路,刹车最好切断转把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断了刹车信号线?如果是的话,最好加个电路,刹车最好切断转把红线

现在刹车依然会亮灯,只是刹车后不会断电来驱动轮子控制电机刹车。

网友B:
96v电压真高,跑的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v电压真高,跑的远

主要是车速快,不过96V电压下,有不少的充电头电源,可以启动输出,给手机笔记本等充电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刹车依然会亮灯,只是刹车后不会断电来驱动轮子控制电机刹车。

不松转把刹不住,因为不断电了,最好做个电路断下电,松油门要紧,碰上紧急刹车,油门不松要命个

网友C:
96V能电死人了吧

网友:
今日开始算超标车了

网友:
今天你修理电动车,明天你就是逮虾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V能电死人了吧

低点的72v也能电你一抖。

网友:
电瓶输出的是最完美的直流电,电容不需要太大余量,如果是整流滤波就要超过峰值的耐压

网友:
96V能电死人了

网友D:
限速了?96V45k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限速了?96V45km?

控制器限速,下坡表显52km,超过这个速度回自动刹车或者是终端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器限速,下坡表显52km,超过这个速度回自动刹车或者是终端输出。

那就是为了续航?

网友(2020-08-18):
闪光器四根线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