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捡的门禁射频卡

楼主(2019-04-15):
如题,马路边捡的,不知道是坏的还是别人丢的,距离垃圾堆2m,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
                   这是蓝牙卡

网友A:
其实和蓝牙没有半点关系。

可能当年是红外触发2.4G的射频无线信号的发射,被叫成了蓝牙。

近年来拆出来的,都是红外触发315/433Mhz的射频无线信号发射。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用电动车遥控器加个红外触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和蓝牙没有半点关系。

可能当年是红外触发2.4G的射频无线信号的发射,被叫成了蓝牙。

没错,就是触发无限射频信号,而且频段根本不是蓝牙的2.4,至于您说的当年是2.4频段我就不知道了,如果真这样会不会太容易破解,在手机上安装一个频率发生软件让蓝牙发出特定频率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触发无限射频信号,而且频段根本不是蓝牙的2.4,至于您说的当年是2.4频段我就不知道了,如果真 ...

蓝牙名字的来源,和用2.4G是我猜的。反正我拆出来的,和看到的拆出来的都是433/315MMhz的。

理论上射频部分可以用类似nRF24L01的2.4G通信芯片,也就2-3元而已。但这仍然不是蓝牙,手机无法模拟的。只能用同样的芯片模拟。

433/315MMhz就简单了,通信原理就和发电报一样,高低电平一堆脉冲,空中截获之后,用单片机模拟控制发送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