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朋友的华硕V555U换硅脂。高贵的阿苏斯,终于没那么难拆了

楼主(2019-04-15):
上次拆了台华硕A550V,这次再拆一台V555U
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59&extra=

朋友的,来我家Van♂游戏,然后掏出了这台V555U,
他说是17年买来的,也没怎么用,现在特别卡了
是不是需要清理一下灰尘,顺便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升级的

标签

松开几颗螺丝后,拆机棒从屏轴那开始划
整一圈以后,后盖就能拆下来

谢天谢地,终于不是从D面开始拆的那种设计了

散热器其实并不脏。但这个光驱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还有假的?

先松开这个电池吧
这么简约的还是头一次见

容量不是很大

看起来像是个硬盘架,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有一款是256G+500G的配置,
我想这玩意就是给这个准备的,要升级好办,先买转接盒先,再考虑撸个性价比高点的SATA固态

散热器还算干净

挑开风扇的线,准备松螺丝拆 掉整个散热部分了
上次有人说华硕的主板容易踩雷,这次我特意准备了一套塑料的镊子和拆机棒

硅脂干了

相变硅脂都快变成了粉末

擦干净

老规矩NT-H1,省得他再找我拆一次了

把散热器装回去,这散热说实话,还没上次A550V好,
虽然是低压的U可这货还带了一个GT940M。。。。

对了,之前忘记说了,这里其实是有防拆标的,我拿吹风筒吹了下,揭开了下来
现在又完整的贴回去,跟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升级的话,除了固态硬盘,就准备把内存加一下了,
这电脑是板载的DDR3L 4G内存,还有个槽可以加一条同型号的4G的
或者8G的

我其实并不喜欢板载内存,虽然说内存很少出问题的,
但凡是都有个万一呢,要是出了问题,这玩意得改电路屏蔽掉,
不像别的电脑,把坏内存拔掉装一个好的又能用

全部装回,开机。。。。。

等了差不多2分多钟才进桌面。

电脑管家显示1“35

朋友是做平面设计的,软件我都见过也用过,按道理说这配置运行
这些软件应该还能胜任的才对,但就是卡的要命了。
帮他选了一块带9mm光驱拖架的三星860 evo套装
还有一根二手的海力士DDR3L 4G内存条
一共400元,希望换上之后这电脑能快点吧。。。

网友A:
那不是相变硅脂。。那就是膏状硅脂涂多了压出来的。。原装散热就喜欢这样。。我戴尔也这样。。
另外这些低端本子华硕是最缩水。。做工最次的。。电池比我的戴尔缩了一半还多。。戴尔电池是14V42Wh。。内置电池用这种接口?华硕这难道是早期电池物料备多用到这来。。成本也是缩到了极致。。有光驱位你给个假光驱。。华硕这本子AB面很软。。左边合上了右边翘个缝。。屏幕一角合上压紧另一角能提起几公分高。。

网友B:
謝謝分享  没对比下换硅脂温度差异?  我是不会为换硅脂特意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相变硅脂。。那就是膏状硅脂涂多了压出来的。。原装散热就喜欢这样。。我戴尔也这样。。
另外这些低 ...

我指的相变是那种像英特尔U内的硅脂一样,温度低的时候是半硬的,温度上去过后会变软的那种,相变硅脂、还有硅胶垫都是这种状态
如果这本子用的还是普通的硅脂的话,那就太糟糕了,这机子相对戴尔、惠普的廉价本来说,配置还要低,这种细节上做工用料上还缩水就有点不该了。包括那个假光驱也是,朋友之前还问过我这光驱外面怎么没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没对比下换硅脂温度差异?  我是不会为换硅脂特意拆机 ...

这倒是没测,机子太卡了,进个系统都要老半天,等固态硬盘和内存到了再测下极限烤机的温度(应该成绩不会很好,毕竟这是单热管的,铝鳍还这么小一个)

网友:
我拆过惠普520,

网友C:
asus的板载内存很少出问题??滑稽,asus各系列一大堆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还有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的板载内存很少出问题??滑稽,asus各系列一大堆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还有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的教程 ...

先别滑稽先,麻烦把我说的那段仔细看完,我知道我打那么多字看着累,但请别跳着看,还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就开始回我帖好吧?

我是说内存很少出问题。就像有人跟你说“CPU一般用不坏”一样,这句话本身没有明确性的,我并不是说板载内存很少出问题,就是只说内存很难坏,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成板载内存了,而且我后面说了,也明确表示说不喜欢这个设计,也有个万一的,表示坏了很麻烦。

另外,华硕的坏的多是因为这类3000元左右的电脑它卖的多,而且都是板载内存的,基数本来就大,真有个”万一”的话,这数量也相当相当不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指的相变是那种像英特尔U内的硅脂一样,温度低的时候是半硬的,温度上去过后会变软的那种,相变硅脂、 ...

我以为相变硅脂硅脂垫就是一样的东西。。这种硅脂垫有一定的厚度压缩性通常用在俩个接触面有一定的空间散热上。。一般路由散热用的较多。。至于你这华硕的本子是硅脂垫还是通常的硅脂膏我不知道。。我戴尔本子就是用的硅脂膏。。因为本子散热器的那点力度还不足以把硅脂垫挤压到那种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相变硅脂硅脂垫就是一样的东西。。这种硅脂垫有一定的厚度压缩性通常用在俩个接触面有一定的空间散 ...

硅胶垫也有分有机硅和相变材料的两种,路由器芯片的温度还不至于要到导热效率更高的相变的,一般都是有机硅的那种,这种材料的缺点就是时间久了会渗油出来,效能会变差。相变材料的就不会,但是缺点是比较难切割,而且价格贵很多。

我开始以为的这电脑是用相变材料做的硅脂涂的,因为干了后的样子特别像。是粉末状的一坨,一般的有机硅都是黏糊糊的那种,像牙膏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胶垫也有分有机硅和相变材料的两种,路由器芯片的温度还不至于要到导热效率更高的相变的,一般都是有机 ...

我网件R7000原来的硅脂垫时间久了确实有渗油现象。。后来我自己换了莱尔德的那种硅脂垫。。散热有改善。。是有机还是相变就不懂了。。

网友:
 这台华硕像性价比机型,散热太单薄。
比你上次拆的惠普差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