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用增压泵的压力开关和水流开关的作用

楼主(2019-04-15):
自己理解水流开关用来启动泵,压力开关是用来停止泵,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现在有个泵不启动,电源好的,短接水流开关电机不动,电机未测试,基本可以判断泵本身有问题,因泵是公家的所以报泵损坏购新,还有什么遗漏吗?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A:
水流开关不是直接控制220V的,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吧,也许并不是有水流过接通,有可能是常闭的,有水断开。我的泵开关是三档,关、自动、开,你这个没有一开关?

网友B:
水流开关是防止停水空转烧泵,压力开关与缓冲罐配合维持管道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流开关不是直接控制220V的,要通过中间继电器吧,也许并不是有水流过接通,有可能是常闭的,有水断开。我 ...

有24v的继电器,和一些模拟电路,这个泵是用水时启动,所以没有三档开关,你那个估计是不锈钢外壳的家用小型泵,双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流开关是防止停水空转烧泵,压力开关与缓冲罐配合维持管道压力

水流开关防烧泵和启动的吧,这个是用的时候转不用不转,检测启动的应该也有水流开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