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良明8V锂电钻主控板上芯片的具体型号

楼主(2019-04-15):
电钻主控板丝印为Dnta的六脚芯片(位置就在二极管的右边一点),接上电池不按开关时也发热,应该是内部短路了,找不到该芯片具体型号,那位大侠知道的请告知一声。

网友(2019-05-20):
标号是Q18,应该是个双三极管 至于是NPN还是PNP,查查周边电路推断一下吧,看样子是用于MOS驱动的。替换可以找找安森美或者长电,应该有可替换型号

网友(2019-11-29):
闲鱼网上有很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