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电路板上的防水胶怎么去除?

楼主(2019-04-15):
如题,这种防水胶真的很讨厌,要维修时怎么去除?各位有啥好办法?

网友:
天拿水洗洗就能弄掉了

网友A:
那是三防漆吧,

网友B:
电吹风吹热它,然后铲掉。

网友C:
淘宝搜一下环氧树脂溶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三防漆吧,

肯定不是漆,应该是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吹热它,然后铲掉。

谢谢灯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搜一下环氧树脂溶剂

我搜搜看看,谢了

网友:
加热下 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吹热它,然后铲掉。

很多电路板,比如洗衣机电路板、热水器、燃气炉脉冲点火器,电动车控制器,都是因为因为这种防水胶而无法去掉而放弃折腾,现在终于知道了,还想问一下灯神,那些胶水如何恢复呢?

网友D:
这东西修他干啥?这不是倒车雷达吗?买新的也没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修他干啥?这不是倒车雷达吗?买新的也没几块钱

新买了一个,铁将军3168,不便宜,270大洋,

网友:
电吹风加热,用镊子撕,很容易,别看冷的时候很难撕。

这个算好的了,还有直接灌进去把零件全部包在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