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0] 求告诉这是啥变压器?B超机里拆的

楼主(2019-04-15):
B超机里拆的,不知道输出,也不知道是啥牛
wechat_upload15553361135cb48bb19660c
wechat_upload15553361365cb48bc89fe3a
wechat_upload15553361535cb48bd988ff9
wechat_upload15553361725cb48bec97cab

网友:
这是隔离变压器,可以防静电、防触电,毕竟是与人体亲密接触的仪器,同时也可以保护设备。

网友:
把它当普通变压器用也行,抽头有很多,分开后用电阻档分一下几个绕组,

网友:
好东西,怎么用都行

网友:
是叫C型变压器沙的?

网友:
拆过惠普的老B超,这个就是电源前面的隔离变压器,留着修理东西很有用的物件,拿它隔离后浮地供电可以减少触电危险。

网友:
直接用棕、蓝那两线接220V,另一个端子那两根接输出220V,顺便从输出那组绕组中间连线引出还可以跟那两根输出线输出双110V电压(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开关,把次级那边弄成串、并切换则更好。),还有就是那个黄绿线是专门接地的不要跟任何线路连接,保险起见可以考虑接地线,另一端子直通的空着即可。

网友(2022-08-09):
做工不错,毕竟是医疗设备里面的

网友(2022-10-20):
看着像1:1的隔离变压器
我搞医疗设备的,手上也有几只这类的变压器,不过比这种新很多年,是R形或者环形的
我自己用它做隔离,这样子就会安全很多,单独接触到火线不会触电,而且工频变压器的铁芯高频性能差,可以过滤很多交流电中的高频部分,做为滤波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