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求助车载输入电源

楼主(2019-04-15):
今晚和同事加班没事做去杂物房翻出车载。同事说想拿回去玩玩,但不知道是好坏,想测试一下又不知道输入电源口。所以发个帖问问大家,知道这里大婶多

网友:
顺着主电解电容查

网友A:
多针的是电源喇叭,少针右边的是天线,你看能不能找到这型号,搜一下应该有的,记得旧坛之前有人卖,

网友B:
电路板会看不,顺着滤波电容查下去,因为滤波电容是并联在正负极两端上的。

网友:
日产骊威的原车CD,多好不敢说,但总得讲还是不错的!后期款,带aux的,不会自己弄的淘宝买个尾插回来就行了,日产通用的,某些斯巴鲁也是这种接口,自己百度日产CD尾插定义也能找到!acc和主火短接,负极接外壳就可以!喇叭线单独有+-接上就能响

网友C:
款式好看的啊

网友D:
都能看到板子了,看一下电路还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针的是电源喇叭,少针右边的是天线,你看能不能找到这型号,搜一下应该有的,记得旧坛之前有人卖, ...

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会看不,顺着滤波电容查下去,因为滤波电容是并联在正负极两端上的。 ...

这个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款式好看的啊

不知道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能看到板子了,看一下电路还不知道吗

电路板不是很懂

网友:
大电容的两只脚就应该是电源的正负极,可能前面还有防反接二极管和滤波电感。

网友:
不懂就买插头 卖家会告诉你怎么接 关键字日产cd插头

网友:
拆解后看电路板,大部分电路板上都是有标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