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长虹电视故障排查

楼主(2019-04-15):
型号:C3418PK
外观:

故障现象: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zODg2NzMwNA==.html
AV/TV 画面均如此。但是屏保画面正常,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EzODg3MTc1Mg==.html

已报修XX公司,服务人员热情入户,查看后认为屏幕没坏,显像管没坏。是一个集成块坏了,因电视过老(97年),已没有配件,且已超出保修期。若肯修,需重新订制集成块,且费用高。  遂放弃售后服务。

求助:从故障现象看,是哪个集成电路坏了?具体名称是什么?网上或旧机可否找到配件?
   好修不好修?大体费用?

PS:在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之前,请尽量匆提“为什么修”、“有什么用”等。

网友:
要是我家电视坏了,我就换了,500块可以买个32吋的了

网友:
定制集成电路是不可能的,厂家是不想修了。视频懒得看了。

网友A:
我看画面结构正常,屏保时颜色也正常。我猜维修人员所说坏的应该是数据寄存器、或CPU。你有故障时,接的是什么信源?
      网上查到这些

网友:
你光给这个是没法修  你至少要拆下来 给个板子的照片 顺便要把集成电路拍清楚 还有有些IC用的数据寄存器可以不写数据 空白就可以
说真的 修这种老式电视是有危险的 尤其不是专业维修人员 推荐找人修或者直接放弃

网友:
故障原因:
1、聚焦不好,调整高压包的聚焦调整电位器
2、偏色,调整修理视放板
3、可能高压漏电。如果开机后能听到“丝丝”的放电声音或者透过机背可能看到紫红色的放电弧光

网友:
从故障的现象看,极有可能是主板中放的色解码集成电路有问题,重点查集成电路的周边阻容元件、电感线圈。

网友:
画中画电视 很有点老了 故障现像 是视频亮度信号丢失 板子上数码盒坏啦 虚焊可能性较大

网友:
有点像亮度信号丢失
要不买块通用版代换

网友:
99%的可能是信号通路中小电容有问题,不过不好找到是哪个坏

网友:
感觉像是亮度信号丢失,不知这机是不是带倍频板的?如果有倍频板,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类放了很久的机器,正式用之前最好设成待机模式,通电半个小时,驱驱潮汽,或者故障会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画面结构正常,屏保时颜色也正常。我猜维修人员所说坏的应该是数据寄存器、或CPU。你有故障时,接的是 ...
感谢各位。受益匪浅。

这是CRT老模拟电视,没有CPU吧?

接的信源是AV(莲花头,红黄白),有故障。   TV(射频线,单股)信号同样故障。
只有屏保正常。

您说的按遥控器输入密码,进入维修模式。是指CRT老模拟电视吗?

补充:坏的原因,在长期开窗的库房放置了3年,可能受潮。

网友:
从我十几年前修黑白电视的经验来看,这是小问题。没坏任何东西,开盖,高压包线上打一层电工胶布,把后面的灯管接着拔插一下基本好了。按安时行情价收费50元,故障忽悠为换高压包。供参考,机内有高压,非专业人士不建议动手。

网友:
现在399能整个22寸液晶,599能整个32寸液晶了,没必要修这些老电视,练手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