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空调加氟加多了,看来还是不能偷懒啊

楼主(2019-04-15):
夏天快到了,今天偷懒用简易加液管给一辆车加氟,加完空调不制冷了。观察压缩机离合器,偶尔闭合启动几秒钟然后就停,如此反复。

没办法,接上压力表,发现压缩机一起动高压就几秒钟很快就冲到30-40个压力!然后压力下降,同时观察到压缩机停转。低压也有3个多。可能是加多了,只好放掉一部分,放到低压稳定在2以下,高压稳定在十几,制冷就完全正常了。

应该是加氟过多,导致高压过高,系统有传感器自动停机保护了。教训是不能偷懒,还是要每次老老实实接上表。

网友A:
还是第一次听说氟多了的。。。以往都是缺制冷剂~看来吃得太饱也不行啊

网友B:
加多了,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多了,应该如何解决?

把多的放出来

网友:
跟家里空调一样,高压保护?

网友:
加多了牛叫,我干过,马上放到不叫就好了

网友:
放多了,冷冻润滑油也会跑掉,要补充。

网友:
和我第一次加制冷剂一样,放了好几次才正常。宁少误多,加上温度计看效果

网友:
我是看着出风口温度和低压表看的,低压接近1.8就要缓慢地加
当最大风稳定10度,低压在1.9~2.6之间就可以停止加了。这个份量的雪种刚好能让压缩机工作条件最好效果也最厉害

网友:
好像加氟多了,容易损坏压缩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第一次听说氟多了的。。。以往都是缺制冷剂~看来吃得太饱也不行啊

空调 制冷剂的多少有限定的, 多了,少了都不能制冷, 要加到一个刚好的压力值,不要泄露, 就最好了,最好是按照厂商的参数,定量加

网友(2019-06-03):
加多了低压管结霜或冰

网友:
汽车的压力过大,超过4公斤基本都要保护的。

网友:
表又不值钱 还是接个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调 制冷剂的多少有限定的, 多了,少了都不能制冷, 要加到一个刚好的压力值,不要泄露, 就最好了, ...

有一定的容错能力的,你这是加的超太多了

网友D(2019-07-12):
车空调都是134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空调都是134的吗?

汽车有严格的防火防毒要求,冷媒基本都是R134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汽车有严格的防火防毒要求,冷媒基本都是R134a

谢谢!
车空调好像都容易漏制冷剂,不像电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车空调好像都容易漏制冷剂,不像电空调。

电空调也有制冷剂啊,是空调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