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03年老爱更换自动波箱电磁阀

楼主(2019-04-15):
买了15年的车子开了6万公里,舍不得换。最近发现顿挫明显,插电脑发现油压输出不稳,不用想了,都是AL4波箱的锅。于是上淘宝买了两个电磁阀换上,顿时感觉车子年轻了几岁。

原来车子配件都是全进口的,电磁阀是黄色。

现在合资的全都是黑色

网友:
才6万公里,估计换油能解缺问题吧

网友:
油路板堵了或者油质不好  会引起换挡冲击

网友A:
6w滑阀就不行了,psa这个玻璃变速箱真不是吹得,另外这变速箱油都黑了,有超期服役之嫌,容易坏阀就不要拉长换油周期

网友:
自己换挺牛的,同事的世嘉刚换幸好延保不要费用

网友:
我那个车自带程序清洗电磁阀,至于什么车,怎么操作我就不说了,属于4S的技术人员私下教的!说出去了算泄密,人家丢饭碗

楼主:
换后故障异常吖....难道是电脑没升级?

网友B:
这是爱信的箱子?这工程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w滑阀就不行了,psa这个玻璃变速箱真不是吹得,另外这变速箱油都黑了,有超期服役之嫌,容易坏阀就不要拉 ...

这是三个问题导致的。

第一提前换油本身是好的,但是会换的有多少。

第二用什么方法换油,能找到吗?

第三换完就解决吗?

AL4油液非常特殊相容性很差,所以换油本身要求就高了,非整箱全换就容易出问题。
整箱换油就必须使用循环机,而循环机是爱信的标配,之前4S根本没有,一直是重力就只能换一半的油液,而就算有循环机,接头没有也是一样的。
最后是需要好的技师,换油并不是靠机器往一个方向转就行了,先往正向把脏油顶出来,再反向把堵塞电磁阀的东西冲出来,最后发动车辆按各个档位把阀路板走一边。

设备要有、接头要有、油液要对、油量要够、技师要对。有多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爱信的箱子?这工程牛啊

不是,是早期PAS自己的四速箱子,代号AL4

东雪配爱信是六速的,最早的试验车在14年出现,量产在16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早期PAS自己的四速箱子,代号AL4

哦,你这是老爱丽舍呀?那是,听说雪铁龙自己的箱子叫玻璃箱子,貌似奇瑞A3也装了一批这个箱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这是老爱丽舍呀?那是,听说雪铁龙自己的箱子叫玻璃箱子,貌似奇瑞A3也装了一批这个箱子 ...

市面上至少有10款欧系车用这个波箱,后来都有波箱出这出那的问题 ......

网友:
15年的车子开了6万公里,怎么开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