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排除脏污故障,详拆罗技M215无线鼠标

楼主(2019-04-15):
因鼠标左右键频繁出错不能忍,乘着拆微动开关排除故障的机会,彻底拆了清洁,这才有了详拆。用了好几年内部脏污是必然的,建议饭后观帖。
这就开始

壳体清洁按下不表,奔主题而去

清洁静触点

清洁动触点。银的黑色氧化层很厚,干脆用钝口起子轻力拖刮(机械行业术语,负60度切削角)一遍后,干净纸板抛光触点表面。

复装省略,杠杠的效果必须的。如你有更好的拆卸、清洁技巧,敬请接着分享。
谢谢你路过!

网友A:
我有个蓝色的,微动都换成了欧姆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蓝色的,微动都换成了欧姆龙

能用就行,用具而已

网友:
不错,应该很省电吧

网友:
老弟发帖,一贯严谨认真。

网友B:
触点好黑,擦后效果应该很好

网友:
巧手使得鼠标换新生。

网友:
卡通帖不磕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点好黑,擦后效果应该很好

解除氧化、粘连后,效果和手感如新,甚至更好-比如原来手感偏轻、重,清洁触点时顺便矫正了弹片弯舌的。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谢谢分享,动触点弹片确实不好取

网友:
我的m215用了七八年了。现在在办公室备用ing

网友:
不应该用金属工具,橡皮足以!不好擦可以用橡皮抵住然后旋转~

网友C:
那个楼主拆弹簧片的方法还是会让弹簧片有点形变的,推荐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用镊子的两脚,跨在支撑卡座后面那孔洞里。然后推就能下来,拆机人那止血钳不常配备,但镊子是必备的吧,我经常买工业微动来替换鼠标微动,主要是工业微动很便宜,一毛钱左右,就是手感太硬,经常拆簧片修整弓形片力度,能修改成理想的手感。file:///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24530yuqamm80088ahnmb.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楼主拆弹簧片的方法还是会让弹簧片有点形变的,推荐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直接用镊子的两脚,跨在支撑卡座 ...

那不是止血钳,就是个医用镊子

网友D:
不用拆簧片,用复印纸剪小条插进触点之间,按住簧片拉纸条。刚开始拉出来像是铅笔画的一样,到后面变淡最后完全没有痕迹,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代名妓。。。。。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个普通鼠标,左键连击,心情好的时候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拆簧片,用复印纸剪小条插进触点之间,按住簧片拉纸条。刚开始拉出来像是铅笔画的一样,到后面变淡最后 ...

以前弄过,顽垢不行,清洁也不彻底,应急尚可

网友:
有些坛友好像在清洁后再喷点WD40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