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手电大神,手头有一把“特警手电”接负载就降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9-04-15):
RT。新版本论坛还真是有点用不习惯

目测是山上来的手电,之前应该是1W还是0.5W的白光,因为家里的猫得了猫藓,想做一把wood灯来照真菌,方便进一步治疗。可是,当我接上3W 365灯珠的时候发现非常暗,不应该啊,灯珠的驱动电压是3.3-3.7的,测了一下,两端电压才2.8V左右,是什么原因?负载不够吗,还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神帮忙解决下,谢谢

对了,顺带提一句,发热有点大,有什么办法加强散热吗,手电机身是铝合金的   单靠铝基板散热有点不够

楼主:
我拆掉驱动板直接测试手电筒两端电压是正常的   一开始怀疑线的问题,可是换了铜线后还是一样会减压   不带灯珠就没问题,带了就降压严重   亮度完全不够

网友A:
明显驱动板不行,带载不够,带不动3w的led

网友B:
365灯珠的可见光就比较暗,用钱放远点看看效果如何,电压低可能是功率没有达到额定功率,对发光效率影响不是太大。要加大功率就要好好改一下散热(你这个空心的,散热不好,就涂点硅脂用用,),不然不但灯珠寿命短,还可以能突然就烧坏。

网友C:
可能驱动板不够功率?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不配套 带不起来

网友:
电池不给力了!换了就对了。。。。。

网友D:
因为设计的电流和实际使用的不一致。1W是300毫安,3W接近1A,拉低了电压。
电压只起到点亮灯珠作用,电流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设计的电流和实际使用的不一致。1W是300毫安,3W接近1A,拉低了电压。
电压只起到点亮灯珠作用,电流才 ...

那我直接去掉驱动板  直接用18650驱动可以吗   不是长时间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驱动板不行,带载不够,带不动3w的led

能给一个简单的电路吗  还是我不要驱动板  直接接上去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5灯珠的可见光就比较暗,用钱放远点看看效果如何,电压低可能是功率没有达到额定功率,对发光效率影响不 ...

我用3,7V电压直接接到灯珠上灯珠是很亮的    只是通过驱动板的话就不行了   减压到2,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驱动板不够功率?

那换驱动板还是   直接接入电源就好     短时间用   不会长时间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3,7V电压直接接到灯珠上灯珠是很亮的    只是通过驱动板的话就不行了   减压到2,8V   ...

是的,驱动板控制了电流。  如果你直接接到可调电源的话,需要监测电流和电压,电流乘以电压小于3瓦,并且增加散热!改散热!!不然温度太高,灯珠寿命难以保证。  如果你直接接在理电池两端的话,电池电量满,灯珠可能几十秒内就会烧坏。 这个手电的结构,散热不改装的话,可能只支持0.5W~1W左右的散热。

网友E:
拆掉驱动板,直接串一个5欧的大功率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掉驱动板,直接串一个5欧的大功率电阻限流。

好的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驱动板控制了电流。  如果你直接接到可调电源的话,需要监测电流和电压,电流乘以电压小于3瓦,并且 ...

好的    感谢      对手电了解多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