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人认识这个是什么接口吗?ATOM N270上网本

楼主(2019-04-15):
抽屉找出一个ATOM的N270上网本,拆开看见主板MINI-PCIE接口这边有20个焊点(标注A1-A20),此上网本只有2个Usb接口,想找地方扩展USB接口内置个接收器,感觉这些焊点像某些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借助这里引出,请问有人认识什么接口吗和针脚定义?不知道能不能引出USB的D+,D-?

网友A:
右边那个宽的 黑色插座包含了USB总线  需要手艺 手艺不好容易短路

楼主:
mini-pcie 还需要装wifi,所以不可能并联出来,只能想想上面那20个焊点有没有这作用

网友B:
不如买个USB 一转四的HU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个USB 一转四的HUB

挂HUB在外面不方便

网友:
usb插口出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宽的 黑色插座包含了USB总线  需要手艺 手艺不好容易短路

mini PCIE接口上,确实有一个USB接口(pin36,38)。
WIFI模块使用PCIE通道,USB接口是空着的,可以考虑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