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小夜灯--全球最简单没有之一

楼主(2019-04-15):
家里有个小夜灯总感觉有点闪,今天就把他拆了看看。
结果大吃一惊,如此简单,上图

没想到除了LED就3个如此便宜的零件,2毛钱吧
这里2串LED各自轮流点亮,所以会感觉到闪,就为了省个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省到极致了
这个LED除了发光还利用了他的稳压特性为另一串LED进行反向限压,所以一个LED开路,另一串LED就会反向击穿损坏。
拆解完毕,谢谢围观。

网友:
貌似降压电容用的是安规电容,还算可以。

网友:
这小夜灯这么像我的

网友:
以前那种用荧光灯的小夜灯一样也闪。

网友A:
这个不算最简单的, 全球最简单是只串一棵电阻.

网友:
我家有一个同款,不知道用了几年了

网友:
这个灯很多年前在街上“2元 2元 全场2元”里买过一个

网友:
这个非常耐用,我有个和楼主的同款,用了很多年了,还没坏,N年前2元买的

网友:
把LED当桥用?

楼主:
这2串LED分别在交流电的正负半周分别点亮,是交替点亮,同时又利用自身的稳压特性为另一串LED进行反向限压,相当于每个LED都是工作在半波整流状态,所以这种灯比阻容全桥整流的更闪,盯着它看很明显的

网友B:
经典阻容降压,指示灯电路!
这种正常很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典阻容降压,指示灯电路!
这种正常很暗的

呵呵,只要能亮就行了,这种灯生产出来就是只要求能亮,什么亮度,闪不闪都不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最简单的, 全球最简单是只串一棵电阻.

个人认为:这说的这个不叫小夜灯吧,应该是指示灯吧,
因为指示灯LED电流在2~3ma左右,串联的电阻一般为100K,功率为0.0025x220=0.55W。
如果小夜灯用电阻限流的话,一般5MM 草帽灯电流为20ma,串联的电阻功率为0.02x220=4.4W。
电能都耗在电阻的发热上了,所以没人这样用吧,一般都用阻容限流。
欢迎探讨

网友C:
这个用料算标配了,还有更简单的,阻容也可以省掉,就一电阻降压限流一样会亮。O(∩_∩)O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料算标配了,还有更简单的,阻容也可以省掉,就一电阻降压限流一样会亮。O(∩_∩)O哈! ...

现在有一种220V的COB灯珠模组,里面的芯片一列正向串联,另一列反向串联,缺点不能适应电压波动较大的电网。

网友:
同样的灯,每天亮10小时,5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一种220V的COB灯珠模组,里面的芯片一列正向串联,另一列反向串联,缺点不能适应电压波动较大的电 ...

厉害,真有这种东西了,220V交流LED:biggrin:

网友:
你这好歹还是阻容降压的,我拆过的一个直接加个电阻限流就完事儿了

网友:
这种几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最早是电容降压全桥整流加滤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这说的这个不叫小夜灯吧,应该是指示灯吧,
因为指示灯LED电流在2~3ma左右,串联的电阻一般为1 ...

老式指示灯XD5,串联的电阻功率30W,其实你这小夜灯也就是个指示灯而已.这里讨论的主题是:"最简单"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