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3色LED筒灯--有惊喜

楼主(2019-04-16):
最近马家铺子撸得一枚LED筒灯只要1.1包邮尽然还送一个Mini的3WLED灯泡,哈哈,想想怎么都划算。
到货拆包通电,yeye,尽然是3色变光的,每次通电间隔时间短的话就会 纯白--> 暖光-->自然光 循环。
太意外了,这么便宜还有如此效果。
拆!---看看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下面上图

研究了下,前后都没有螺丝孔不科学啊,只有一个地方从雾面灯罩下手了,果然就开了

楼主:
PS:为什么拆了,好奇呗,买时以为是在三色中选一种固定的还留言要暖色的,因为3色成本高啊,没成想这么高大上,难道里面有电子开关???

外壳是薄铁皮,不知道散热如何,玻纤电路板,阻容降压,2路冷暖LED,重点多了个6脚的超小IC- AP6982N,原来玄机在此,越来越简单高效了
百度见下
AP6872N  AP6972N ,是市面上最成熟和稳定的变光调色温芯片,AP6982N 可以用于阻容变光 RCC变光调色温方案,用于筒灯球泡灯天花        灯双色变光方案 3W/5W/7W隔离及非隔离方案,外围简单,同步性能行业领先,具有超高的价格优势。
       AP6872N : 3W/5W/7W隔离及非隔离变光,阻容变光
       AP6982N 可以用于阻容变光
       AP6881B:高压启动  2驱、4驱、6驱变光
       AP6881B: PIN TO PIN 9306
       KKG2VB:   PIN TO PIN 4225
       AP28XX: 1.5倍功率、4段小夜灯

网友:
奇葩的新产品,没市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PS:为什么拆了,好奇呗,买时以为是在三色中选一种固定的还留言要暖色的,因为3色成本高啊,没成想这么高 ...

双色灯也用阻容降压电路了,发热不大的话这价位还可以。

网友A:
撸过,但不是这个牌子,撸了好几个,一直吃灰,全密封,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你拆了我就不拆了,变色类似电筒那个芯片

楼主:
继续上图
顺便测了下220V交流电流,三挡都差不多64.xMa
计算下功率0.065x8x3=1.56W,不到2W哦,是这样计算的吧。
总体感觉还行,亮度有点不够。散热未知,如果功率这么小散热应该还行吧。
拆解完成,谢谢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过,但不是这个牌子,撸了好几个,一直吃灰,全密封,一直不知道如何下手,你拆了我就不拆了,变色类似电 ...

呵呵,我拿到手一看没有一个螺丝这不科学啊,没道理,最后发现只有从那个雾面灯罩翘起看看再说了

网友:
这灯撸了也吃灰,用的地方不多,以前撸的全拆灯珠了

网友:
撸过,现在落灰中,感谢楼主的拆解。

网友:
有升压板的话,可以做点USB摄影补光灯,拍电路板等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