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充电电锤EZ6802拆开研究

楼主(2019-04-16):
松下电锤,充电的,型号6802电压12伏的,我一直想研究下,所以就买了垃圾回来研究,打开包裹后上电池试了下能用冲击力也很大,14的锤头打石头冒火星。我觉得有点脏所以就清洗了下重新加油,加了油冲击力就小了还有噪音,治聋治哑了。由于拆时满手油所以照的照片少,细节图没照。总之松下的12伏电锤力气还是有的,就是被我给搞的不好用了,也可能是我加的油不行,太稀了

就这个样,一看就是垃圾堆捡的

这个是6812的机器,所有能找到的这个系列我都买了一个,6812是24伏的,没有合适的电池用12伏电池试机,有调速开关盒6802不一样,电锤可能没刹车。

打开原装的油是这个样子的,看着油少,事实证明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行,

这个结构和220伏插电的不一样,不知哪个更好

开关我拆了6812的开关,调速的6802的没调速

我加了油就没有冲击了还得找原装的那种油

放了好多,就当清洗了过几天加好的,这个泡汽油里洗干净

网友:
活塞加油加多了。其余部位加多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记得松下68系列电锤在电机、传动轴这两个地方有减震块,看是否弄丢了。
看到你电池插脚旁边有一块,其它的没看到。

再者,看到你内部比较新,磨损也小,你应该将电机和波箱都清洗一遍,最好使用柴油,效果杠杠的。

6812开关不能使用在6802上,电压、电流规格不一样,我记得6801、6802是15A18V开关,6813是20A24V开关,6812没见过。

网友:
这是2号由应该没问题啊我也有这种一样的油是朋友从他们工(厂大工厂)搞出来点

网友:
安装的时候卡不到位导致

网友:
清洗一下成色还是不错的。这个价格应该不低吧
拆洗了就冲击不对了,应该是油多了或者没装对吧

网友A:
内部做工看上去相当不错啊,多少钱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做工看上去相当不错啊,多少钱买的啊?

要要零到家

网友:
楼主没装对吧。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2021-04-16):
气缸加太多油也会不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