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牧田电批100伏电批开棺

楼主(2019-04-16):
还是垃圾,外观对不起任何人,拆开内部还是很新的,碳刷还很多, 就是不知道开关下面的那个黑方块儿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收拾下就好了。这修大件用,家用少吧。挂咸鱼上算了。

网友B:
无刷电机驱动吧

网友C:
插电的?黑块应该是调速

网友D:
外观的话,可以用自喷漆装饰一下,电机线圈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观的话,可以用自喷漆装饰一下,电机线圈看着不错。

鬼子货100伏太不方便,要是它这个设计成开关电源那样宽电压就好了。这个我接了15米电源线还得背个牛不方便,用可控硅火花大也就没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电的?黑块应该是调速

调速的好像有刹车,和昆山出的大一号,用料足,还有电源指示灯,绿的,打击有利。就是它是100伏的,得用变压器,用可控硅火花大,也就没调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驱动吧

碳刷我都拆开看了,连着连着照明灯,有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拾下就好了。这修大件用,家用少吧。挂咸鱼上算了。

挂咸鱼还不够生气的,现在上面的买家太不地道,收到货就鸡蛋挑骨头不退点钱就退货这样威胁人,二手东西哪儿那么多完美的,有的小问题卖家都没注意买家就以描述不符退货

网友D:
引用 楼主:
鬼子货100伏太不方便,要是它这个设计成开关电源那样宽电压就好了。这个我接了15米电源线还得背个牛不方 ...

目前最保守的是,把电机定子和转子手绕,绕定子容易点,但是转子太难绕,用的时间太多不一定成功等,还是不合算。可控硅给110V调速后,容易击穿可控硅直通,有可能把电机也烧毁了,极少数情况可控烧裂断路。干活的话,不如带一个220V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最保守的是,把电机定子和转子手绕,绕定子容易点,但是转子太难绕,用的时间太多不一定成功等,还是 ...

固定场所干活用这个行,置办一套110伏的手动工具,这个零火是不是区分很严,我接了插头用的110伏的火花大,是不是我没注意零火的问题,我的插头线就是大小头的变压器也是大小孔的日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