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银灿IS903+东芝(TH58TEG9EDJBA89)128G写保护U盘

楼主(2019-04-16):
前一阵子本来想做个自用128G U盘,可一玩下来一发不可收拾,东买西买的,一下来发现玩具多了,趁热做个带保护银灿is903的!

最近一段时间败的

闲置的一张坏256G SSD板子,共四贴,单颗粒64G,型号为东芝TH58TEG9EDJBA89 emlc

颗粒型号信息查询,支持is903主控

拆颗粒,这玩意用的是无铅的,温度我一般打320度吹个一分钟左右就下来了

拆下的颗粒正反面,拆下时用烙铁把焊点拖平,颗粒为BGA132

带保护is903主控板正反面,支持BGA152-132和tsop48焊接

上刑具,主控板自带值球,焊盘上点助焊剂,U口包住准备焊接

温度打320度吹,时间一分钟不到,闻到焊油流出香味,推下芯片能复位。出锅

完成双贴

侧面

提醒下,开卡前记得把写保护开关拨到关的位置

打开闪存精灵,正常识别128G容量

打开量产软件,我选v123,料号识别成9EDDJ了,自己看着不舒服,还是改一下料号

ID检测,4ce双通道正确识别,ID为983A3A959593937A7AD7D7

原厂坏块147

刚才量产软件识别成9DDJ,把配置文件它小改一下,让它正确识别,记事本打开PNIndex_903_V4.08.00.38
文件

打开按ctrl+F快捷搜索找到ID-983A3A959593937A7AD7D7

只需把9DDJ改成9EDJ就行了

重新拔插U盘,量产软件正确识别成9EDJ了

按F9调出“强力擦除”后清空闪存,待完成后重新拔插U盘

打开-量产设定-编辑-输入设定密码(密码为IS0024)设置量产信

勾选Support DDR选项开启DDR模式,同时勾选SWP写保护和Cache选项

需要量产CDROM选择磁盘分割管理,设定需要量产的ISO文件

设置完成后点右边的存档

楼主:
返回量产首页,点击右边的开始按钮开始量产

开卡很顺利,出现底下的“O”和一排绿色字体信息即为成功开卡,后拔掉U盘关闭量产软件

重插U盘,可以看到两个盘符,一个为量产的CDROM和一个普通盘

芯片精灵检测,变成两个盘符了

win7下读写速度197 150,上win10的话读写应该更快

跑圈通过,速度跟AS比不知道相信谁了,这个也不必纠结了,以实际拷贝为准

之后又做了个优启通变双启动了,经测试都能顺利打开,这个做维护经常会用到

完后剩外壳了,这玩意有现成的买,看看结构

给它刻个字,做个标记,看起来不会太单调

尾部开关也刻一下,免得到时要用找不着北

LED部位我习惯露指示灯光出来,所以给钻个小孔

再用热熔胶堵住,导光OK

把板子装回壳里

通电看看导光效果,LED是蓝色还挺好看的

组装完成

尾部LED开关

搞定,收工

网友:
改得多余的,本身和9DDJ就是同晶圆,9xxx只是给人看的,固件参数完全没改变。

网友:
好吧,带上我的嫉妒,赶紧离开我的视线!

网友:
好手艺,看到3.0U盘,大容量,速度应该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返回量产首页,点击右边的开始按钮开始量产

开卡很顺利,出现底下的“O”和一排绿色字体信息即为成功开卡 ...

嗯,说明了,只是修改料号

网友:
不测试一下速度?

网友A:
下面就有一条同型号的参数呢

网友:
这个主控板在哪里 买的,多少钱一个?

网友:
主控板看着像是论坛换购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就有一条同型号的参数呢

这两条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
谢谢分享。。。。。还有14M,请笑纳。。。。。

网友:
等我看完了,赶紧点击关闭,怕忍不住也要剁手……

网友:
字咋刻的,还有你内风墙头可以不用直接吹受热面积大

网友:
坏256G SSD板子 是哪里坏了mlc 的做成 ssd 不多好么?

网友:
Support DDR选项开启DDR模式(这个有什么用?), Cache选项  有什么用?

网友:
LZ板子哪家买的?PM下,谢谢!

网友:
好手艺~128的成品也要100多了

网友: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