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有这种产品?!USB2.0接口的802.11AC

楼主(2019-04-16):
EW-7822ULC
802.11ac 的 usb-wifi,
竟然是 usb 2.0 的接口???

无线部分速度再快有啥用,
特么的进不去出不来啊

-------------------------------------------------

而且,
虽然你们都觉着这货应该挺便宜的,
可是我搜了一下,
刘家马家都要200多

-------------------------------------------------
后来我想了想,
貌似,
千兆WiFi配百兆有线接口的那些个漏油气,
是不是都是一个脑回路?

网友A:
为了降低成本吧,这类无线网卡更便宜,甚至是为了清理库存而专门设计的

网友B:
2.0的极限速度有30MB/S.好一点的 USB设备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30MB/S换算成WIFI就是480Mb/s,这个还是有点点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的极限速度有30MB/S.好一点的 USB设备都能达到这个速度。
30MB/S换算成WIFI就是480Mb/s,这个还是有点点 ...

正解,况且还有防止USB3.0对2.4干扰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降低成本吧,这类无线网卡更便宜,甚至是为了清理库存而专门设计的

这个。。。

为了清理 usb2.0 相关的芯片么?
usb2.0还不至于那么快就下台的吧!

至于 802.11ac,
双频1200M的带宽的,
也没那么急吧?

网友C:
USB2.0满速也有30多M左右,相当于400M的无线传输,总比300或150M的达不到满速的好吧;干扰相对也小。

用上AC之类的词,有卖点,速度也不错,厂家赌的就是买这样产品的人不会有超过200M的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0满速也有30多M左右,相当于400M的无线传输,总比300或150M的达不到满速的好吧;干扰相对也小。

用上 ...

好吧,算我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2.0满速也有30多M左右,相当于400M的无线传输,总比300或150M的达不到满速的好吧;干扰相对也小。

用上 ...

不是赌带宽,而是赌90%的购买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B、G、N、AC……
我身边就有好些用着200甚至是300M宽带,但照样用着百兆口的缩水三剑客产品的人。

网友:
存在即有理。USB 2.0的极限可以达到40M/s,能支持超过300M的宽带,再加上便宜,对大多数人已经够用。

网友:
对于大部分人带宽够用了,价格又便宜,对老爷机的兼容性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赌带宽,而是赌90%的购买的人根本就不懂什么B、G、N、AC……
我身边就有好些用着200甚至是300M宽带, ...

不至于吧!
90%的宽带用户不懂?

眼瞅着测速结果跟运营商说的不符,
也没啥想法???

网友E:
如楼上各位所说,usb2.0最快能达到30MB/s的速度,对应3,4百的宽带足已,且大部分人的工作环境,无线网卡都不太可能跑满速,还有usb2.0兼容最广。这是个能满足9成大众的低成本优秀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楼上各位所说,usb2.0最快能达到30MB/s的速度,对应3,4百的宽带足已,且大部分人的工作环境,无线网卡都 ...

低成本???
刘家马家都卖200多呢,
这价格足可以找个usb3.0的了

网友F:
2t2r用usb2.0确实不够了,不过万一这货专供1x1呢,433用去掉开销用usb2.0差不多了。
反正懂得不会买,不懂得解释一句 “用无线肯定会掉速啊。。。。” 就好了

哦,看错了还以为是芯片规格呢。
成品的话,估计一方面是不好买1x1的芯片,另外为了区分市场吧。
usb3.0 ac,usb2.0 ac,usb2.0 n。
这不就区分开了嘛。用户又不懂参数,只知道ac比n好,3.0比2.0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2t2r用usb2.0确实不够了,不过万一这货专供1x1呢,433用去掉开销用usb2.0差不多了。
反正懂得不会买, ...

还行,
你还没说出 “n比ac在字母表中靠后所以n比ac好”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