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再改负载测试仪。。。。

楼主(2019-04-16):
买了IRF260N 8个二手拆机很久了,快有一年。买来准备改之前的负载测试仪。
最近有空没事干,就改一下了。。
第一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89837
第二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50169  一直用到现在,看了一下帖子时间快使用三年了。。
现在在第二个上改的。。电路图一样没变。。只换了管。

请先看之前制作的两个,要不下面看不明白。。

拆掉原来的散热器。。水磨砂纸磨平只有1200的砂纸了。。管子必须直接帖到散热器上。。能良好导热。。
以前有传热垫,单管30W后管脚的焊锡都会融化,管子不能很好的传热到散热器。。
做大功率必须直接贴合。。

开孔工具。。没拍什么照片了

做个0.1欧电阻。。4个0.39并联

切好,放进去,301胶封

装上看看。。。

链接好线路。。管脚这样链接,并焊接。

测试。。50W。。可调电源最高只能5-60W。。
记得散热器绝缘。。现在散热器带进电。。50W无压力。。

接线。。

接线。。

50W

装好换个电源测试,这个开关电源12V 15A。。我最大功率的电源了。。
负载测试仪最高10A   120W测试。。测试了约10分钟,测了一下开关电源温度50度。。算了不测试了。。

开了有10分钟,风扇50度转。。散热器前面温度。。

散热器后面温度

做好绝缘工作。。散热器带进电。。。

装机可以用了。。可以再战几年了。。估计能去到200W左右。。保守点标个150W。

完。。。。。。。。。。。。

网友A:
来来来,整个电动车充电器来测试,看看高压下爆管不

网友B:
那键盘真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整个电动车充电器来测试,看看高压下爆管不

应该可以,,irf260N 2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键盘真脏。。。。。。。。。。。。。。。。。。。

无视这个。。应该有17年历史。。还是大口的键盘。。。

网友:
有个电子负载修电源、组电池很方便

网友C:
传热垫,单管30W后管脚的焊锡都会融化,管子不能很好的传热到散热器。。

按照我的办法,上面再夹个铝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热垫,单管30W后管脚的焊锡都会融化,管子不能很好的传热到散热器。。

按照我的办法, ...
单管脚融化可能30W 40W左右。。具体多少忘记了。。那是做第一个四年前测试的。。

现在我测试过。。风扇开启后管子表面46度。。散热器尾部一样。。。现在这样基本能传热到散热器了。。

网友:
键盘看着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