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换飞利浦剃须刀充电电池Philishave384

楼主(2019-04-16):
这个剃须刀用了近20年了,是2001年9月出差到厦门买的,记得好像是450多RMB,非常好用,刀头还是原装的,至今没有更换过。电池已经更换过两次了,这是第三次更换电池,原装电池是日立镍氢充电电池,标称容量不大但特别耐用,充一次电能用20多天,连续用了有8~9年才更换的。
周一至周五要出差在外,周日晚上连夜更换电池,因为电池突然不耐用了。周日、周一都没时间发帖,周二大清早的就来发个帖。

@悠咏的小鱼 拆解飞利浦HQ384 剃须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231

网友:
TEA1402为核心的单片智能IC开关电源控制器,不错不错

网友A:
电池既然换了,为什么不换爱乐普?

网友:
飞利浦剃须刀质量不错,耐用。

网友B:
电池是怎么焊接固定的没看太清楚

网友C:
不要买高容量的,高容量的寿命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既然换了,为什么不换爱乐普?

没有专门购买电池,用手中已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怎么焊接固定的没看太清楚

先在电池两端上好锡然后再焊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买高容量的,高容量的寿命短。

你这话真的提醒了我,以前没注意,确实高容量充电电池坏得快

网友:
老货比较撑用啊。。新买的就没有这么好的质量了。

网友D:
是不是开关不行了,导致电阻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关不行了,导致电阻增大,

不是,换过电池就好了

网友:
电池还可以用在遥控器上

网友:
这些货充电系统都简化的,镍氢装上很容易过冲,反而镍镉电池能硬抗很久。有条件的话还是换个镍镉上去。

网友:
高容量充电还慢

网友:
你这打算用到老啊

网友:
剃须刀电池应该用低自放、低容量的电池,其实镍镉电池更适合。

网友:
换2500毫安的电池,剃须刀充电电流这么小,充多长时间?充的满吗?

网友:
鄙人不才,我怎么才能焊上呢,之前家里的剃毛机,无法充电,检测后发现电池老化,存不住点,九牛二虎之力卸了下来。但是发现大概自己工具不足,单凭936,,,,,哎

网友:
我的一个飞利浦剃须刀用了6年更换了一次电池,总的来说还是比较耐用的,个月也就充电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