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 元作 』生活中松下冲击批的小用途,组装小军锹!

楼主(2019-04-16):
『 元作 』生活中松下冲击批的小用途。
普通的一把铁锹 ,劳动强度高,报废。
用松下冲击批拆下来木柄。

一把小军锹 。

上木柄

对准空位

插入螺丝

8mm套筒

拧紧螺丝

上了点螺纹胶 。

搞定小军锹。

角磨机 开刃

这种正宗铁锹的形状,还上很好用的。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电批是重点啊

网友:
干啥活这是,整断了!刚性还挺大

网友A:
木柄不怎么样啊

网友:
抚摸党的自我修养?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网友:
居然还断成这样,看来强度很高啊!

网友:
刃开反了吧,你怎么把平面开刃了。

网友:
这帖子太水了,

网友B:
松下冲击批力量不小呢,改过1把可惜出掉了

网友:
这是拍黄瓜拍断的?

网友C:
要去当土夫子?老司机带上我

网友D:
本地叫桃锨   不过第一次见前端开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去当土夫子?老司机带上我

来来来,先喝一杯 ,再去劳作 ,这把锹还真好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地叫桃锨   不过第一次见前端开刃的

开刃后,挖土效果好 。

楼主(2019-10-13):
引用 网友B:
松下冲击批力量不小呢,改过1把可惜出掉了

这种7.2V冲击起子留一把,用起来方便极了 ,充一次电能用很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柄不怎么样啊

同感,貌似是杨木的

网友:
做什么每天,挖宝贝,种树,还是什么

网友(2020-07-04):
可以煎鸡蛋了

网友:
我没有串联,我是两节18650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