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各位大佬给看看这这个电机还有救吗?

楼主(2019-04-16):
帮忙看下这个东城09-10的电机还有救吗?碳刷掉了一个,后盖有点变形,后盖怎么能整回来?如果不能救能不能不能告知下次怎么能完好的拆下后盖?

网友A: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十几块钱吧,你这买个碳刷架带邮费也差不多了

网友B:
万能的淘宝,少不了的!

网友C:
准备一把小锉 , 缺口处锉一下 , 都很容易取下来的. 碳刷可以在淘宝上打旧电机来拆. 或者直接找相同大小的电机换.

网友D:
你这样折腾半天,还不如买新的省事。

网友E:
买新的省心省力,当然你追求享受动手过程除外。

网友F:
碳刷找配件拆,买新的碳刷就不如买电机了。
底盖变形问题不大,锤子敲敲。不过电机拆过了就不如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刷找配件拆,买新的碳刷就不如买电机了。
底盖变形问题不大,锤子敲敲。不过电机拆过了就不如以前了 ...

谢谢大佬回复,我在试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碳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新的省心省力,当然你追求享受动手过程除外。

万能宝看了下,碳刷架,加运费比新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折腾半天,还不如买新的省事。

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一把小锉 , 缺口处锉一下 , 都很容易取下来的. 碳刷可以在淘宝上打旧电机来拆. 或者直接找相同大小的电 ...

我在找找有没有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能的淘宝,少不了的!

淘宝有,但是比新买个电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新的也没多少钱,十几块钱吧,你这买个碳刷架带邮费也差不多了

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
买碳刷来换就不如买个新电机了,这个电机改造个小台钻之类的也不错

网友:
去闲鱼买打黑机,

网友:
550吧?买个德昌的也就是十几块钱吧?不值当的修了,邮费就够买一个的了

网友:
综上所诉,直接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