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6K跑rdt失败,要怎么设置?

楼主(2019-04-16):
如题!!!

网友:
ispfile选成RDT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RDT没跑完

网友:
首先得确保你RDT开卡是否成功了

没有成功的话根本不会有信息

如果成功了,是不是没到时间就断开了。你设置了2个小时

网友:
ISP的bin文件没有选对吧,要单独做RDT的操作应该选ISPXXXXRDT.bin,这个根本就没有跑起来,还别说失败更谈不上

要不就是这个版本里面压根就没有RDT的bin:lol:,这类先天不足真没法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