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线信号怎么测量、扫描? 315M、433M、2.4G

楼主(2019-04-16):
这些是真实频率吗

没有专业示波器可肿么办

网友:
这是中心频点,FM调制的
如果要看中心频率是否偏离,用频率计或者频谱仪
如果要测具体的内容,需要调制解调后的低频信息,用示波器如果解调出来时数字信号,用逻辑分析仪

网友:
频率计或者频谱仪

 有便宜,有贵
~~~~~~~~~~~

网友A:
35元包邮 淘宝 搜索 sdr rtl2832  有手机软件 sdrtouch  可以看频谱图 可以收30-1.7G的频率 不用谢

网友:
我没M币给我点币吧  从不刷帖刷币。。

网友B:
你想看什么?如果想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该频率的信号,那你需要一台频谱仪
如果想知道具体频率,那需要一台频率计
要是想看波形,那需要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想看什么?如果想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该频率的信号,那你需要一台频谱仪
如果想知道具体频率,那需要一台频 ...

除了最后那个  前面两项淘宝话 30几元买个电视棒 就可以扫描30mhz-1.7ghz的频率 有频谱图 可以监听 支持fm nfm 单边带 cw 等模式。。
航空频段也可以听 气象卫星云图可以接受  可以跟踪飞机二次雷达  玩法多多

就是灵敏度不是很高 收火腿对话就不台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看什么?如果想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该频率的信号,那你需要一台频谱仪
如果想知道具体频率,那需要一台频 ...

好久不见

在整一个无线门铃   也不知啥频率
只是改锂电  不想多折腾了

已经搞好拿去放老爸那里了

网友:
要是这工作的话,一个频率计就足够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5元包邮 淘宝 搜索 sdr rtl2832  有手机软件 sdrtouch  可以看频谱图 可以收30-1.7G的频率 不用谢 ...

35 我怎么搜索不到 兄弟pm地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5元包邮 淘宝 搜索 sdr rtl2832  有手机软件 sdrtouch  可以看频谱图 可以收30-1.7G的频率 不用谢 ...

35元的不行,频率有点飘,得买RSP1A

网友:
会有频票 信号强的话 应该还是比较准的。。。只能当一个简单的 频谱仪 要求频率显示得非常准 估计还是有点吃力  几十元钱 你可以买个试一试  淘宝收 rtl2832u   是个电视棒  电脑上无线电的软件比较多 手机上好像只有一个 SDR touch  都可以用软件控制接收频率  带宽2.4m 毕竟是接受电视视频的   可玩性还是很不错的。。可以监听未加密的jin用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 我怎么搜索不到 兄弟pm地址啊

搜索 rtl2832u 一般玩玩足够了  别期待有专业频谱仪的灵敏度。。当个宽频带瀑布图的收音机还是比较不错的

网友(2019-09-02):
引用 网友C:
35 我怎么搜索不到 兄弟pm地址啊

35买不到就买45的嘛 只要是trl2832u+820t2的就行 你可以先百度搜一下这个关键字 有很多教程 软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元的不行,频率有点飘,得买RSP1A

30几元的东西接受频率这么宽 比收音机还便宜  还要啥自行车  能够快速发现对讲机的频率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