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5V 1.25A电源板改5串定压充电器,还是做壳子麻烦

楼主(2019-04-16):
翻到一个15V 1.25A的裸体电源板,打算改给5串锂电池包充电用
测试过流是2A保护,充18.5V应该没问题

采样检测用的431,分压电阻就是电容边上这两个

背面铜箔

开始打算做成可调的

但输出电压不稳

没加辅助电源,空载输出波动都大

能到的最低电压

快成锯齿波了

最高电压

高电压输出波形没问题

过程中发现原先15V输出电压

3842的电源电压都不稳定,估计是在反复启动中

输出带150欧电阻,3842电源正常,输出电压升高

21V空载输出时,3842电源正常

简单改可调肯定是不行了,改高压段式意义也不大
还是直接改定压,按前面的计算换俩电阻了事

楼下折腾外壳

楼主:
找了两个差不多的塑料壳

稍微长了点

用美工刀抠出输入、输出位置
暴力拆变压器交流适配器得到的输出线用上了

因板子高点,另一个壳子减高度

扣上正合适

输出焊上指示灯

焊上输入线,装壳
测试OK

再把3mm的LED灯截顶做导光柱

原本想用塑料片做上下壳的夹持

算了直接用胶粘,反正也是等坏了才开壳

插电池包上试试

端电压

电池包到手时给每组电芯充过电,所以充电电流不大

等用掉再试充电

定压充电就是慢点,
因为有过流保护,亏电严重时估计充电是脉冲的
2A充电电流分摊到每个电芯也就1A,对动力电应该没问题哈
现在正在折腾电池包附件,卡上电池包就能变移动可调电源,插这个电源也能变固定可调电源,敬请关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不错啊,壳子竟然合适哈哈,牙膏还木到货,帮顶先

网友B:
围观大神学习电源。

网友C:
电压太低PWM芯片必须外接电源了

网友D:
改好最高电压直接用,应该不会打嗝,既然能最低输出3v远低于5串的14v以上的欠压点,电池完全没电也就14 5v,直接接上这个电源直接限流2a输出15v左右,就等效一个恒压恒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不错啊,壳子竟然合适哈哈,牙膏还木到货吗,帮顶先

专门找的,就这盒子大小合适了

网友:
元首好牛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大神学习电源。

对于开关电源偶也就知道个毛皮,多摸摸就能摸到肉了

网友:
好牛好手艺啊

网友E:
这下充电方便了,能恒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太低PWM芯片必须外接电源了

是的,低压低PWM下变压器上的辅助绕组电压太低,供不上3842电了,所以反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好最高电压直接用,应该不会打嗝,既然能最低输出3v远低于5串的14v以上的欠压点,电池完全没电也就14 5v ...

大婶说的很有道理,等电用完偶马上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两个差不多的塑料壳

稍微长了点

这个包满电是多少伏呢 会自灭灯?

楼主:
这个壳子倒是简单,之前打算改可调+电压表头还做了个壳子,要复杂一点

楼主:
谢谢,都是瞎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下充电方便了,能恒流吗?

嗯嗯,依楼上大婶的判断,应该能恒流
等电池包放完电测一下

网友:
大大好手艺啊,做的不错。

网友:
正想找一个这样的电源,请教楼主是在哪里买(或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