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平衡车锂电池激活

楼主(2019-04-16):
越野平衡车全新车 电池五年未使用/充电,现在充不进电。外壳超声波焊接工艺,外壳很难打开,接口定义不明。

网友:
应该是保护板低压保护了,也只能打开外壳直接对电芯充电了

网友:
我也有几辆这个平衡车   也是同样问题   留个微信一起研究17603351234

网友:
必须想办法打开,能打开就能测量到每组电芯,这个是20串,4并电池组吧,可能某组电池组电压低了,就低压保护了,对低压电池组单独充电,就能激活。

另外没有撬不开的,就看有没有外壳损而已。
多少五六个一字起子,磨薄一点,暴力撬开即可。
用电烙铁暴力划开也可以

网友:
这种车的电池,一定要记得半年充一次。否则基本废了。

唯一可做的就是打开后,想办法直接把每组单节电池全部充满看看,没用的话,就彻底废了。

网友:
1000块一台的那个?

网友:
五年没充电不用白费力气了,基本费了,即使能救活有电压还能剩多少容量呢。

网友(2024-01-04):
我也有1台9号平衡车,电池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