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标牌48V/12-14AH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16):
之前拣的五个充电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55),找一个好修的折腾一下,这个标牌48V/12-14AH电动车充电器全直插元件好查,UTC3842+LM358+TL431方案,参考网上同类图纸,抄板画图困难小一点,经过检查这快板的故障很简单,就是电路板上输出端保险的细铜皮烧断了,别的地方没毛病,找了一小段比1A保险丝粗点的细铜 丝代替焊上,测试、成了。太简单了不值得一提。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谢谢分享,也可以直接用焊锡连接那个铜箔呀,烧了一根,还剩两根可用呢哈哈

网友B:
手机拍的好燥感觉

网友C:
看着像铅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也可以直接用焊锡连接那个铜箔呀,烧了一根,还剩两根可用呢哈哈 ...

那两个铜皮想留着,不想破坏就焊了根铜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的好燥感觉

今后再加点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铅酸的

就是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D:
学习一下,没问题保险能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一下,没问题保险能燒

悍个保险丝心里感觉好点。

网友E:
挑做工好的修,做工差的就没必要了,我看里面有西普尔的,西普尔应该不错的,可以修试试。我也有几个坏充电器,看那做工我实在连修的欲望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挑做工好的修,做工差的就没必要了,我看里面有西普尔的,西普尔应该不错的,可以修试试。我也有几个坏充电 ...

下一个就是爱玛一一西普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挑做工好的修,做工差的就没必要了,我看里面有西普尔的,西普尔应该不错的,可以修试试。我也有几个坏充电 ...

零点回复要审核,以为没成功发重了。下一个就是爱玛一一西普尔

网友(2021-05-10):
感谢你的电路图!

网友(2022-02-07):
芯片型号拍的很清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