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打算就奔着dell官方1.6W的主机去自己攒一台XPS8930

楼主(2019-04-16):
i7 8700K 16G 512G固态+2T机械盘 GTX1080  3年上门保  1.599万。
虚高多少我不知道,反正知道就是配置不够高,且太贵了些实在不合适入手。但非dell xps主机心不死,那就自己动手攒一台XPS吧。

实际上早已动作入手了XPS准系统。二手的是肯定的。但是板子,机箱内部,散热风扇拆开后都是一尘不染的。现在正在蚂蚁搬家一点点的把配置给增加上去。

网友:
品牌机不能超频,上带k处理器很难受

网友A:
intel那个标能不能贴右下角。。。强迫症看起来很难受

网友B:
自己diy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diy性价比高。

用Linux系统性价比高。那帮技术宅也那么说的。23333.有时间就折腾呗。

网友:
折腾折腾还减肥~

网友:
大机箱散热会好不少,生命不息折腾不止,祝好运。

网友:
本地戴尔售后不行,十多年前单位唯一一台戴尔电脑经常蓝屏,多次来重装XP维修,最后一次维修时我讲到不是内存就是CPU或电源有问题,这最后一次带走修的,一段时间后我操作该电脑发现原2G内存被扒掉一根1G内存修好的,从此对戴尔售后没好感。直到去年单位某部门采购了二台戴尔(我没把关)电脑,一个星期内就坏了一台,要换主板,使用人不同意,吵了一架才同意换新。十来年了还是这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那个标能不能贴右下角。。。强迫症看起来很难受

哦哦 好的。回去就把它撕下来贴下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