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FSW35R-14 风扇奇葩故障求教

楼主(2019-04-16):
用了有3年的风扇 今年拿出来用就发现坏了,这个风扇一共6档,现在的故障是123当开机前几分钟正常,突然就开始转速变特别慢,然后嗡嗡响,共振严重,但是456档是正常的。按照常规逻辑,我先更换了启动电容,没解决。。。。剩下的我也不懂了,  不知道板子上哪里出了问题,  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拆机的时候忘记拍照,网上借的图片)0

网友:
润滑油加了吗?

楼主:
用手转过电机,很顺畅,没有阻力,就没有加油,,,,

楼主:
额,,,  没人指点

网友:
响和控制板没有关系吧,轴承缺油,加油就好,如果磨损严重就不好处理。或者扇叶变形,没有装紧也会,动平衡不好。不过现在的都是塑料扇叶,应该不会变形

网友A:
估计电机有问题,温度高后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机有问题,温度高后匝间短路

这个我也考虑过   可是能不能指点下我,为啥456正常?

网友B:
电机转子扫膛了吧,检查一下转子跳动。

网友C:
感觉不像线路方面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像线路方面的毛病。

那就只能考虑电机了,,, 换电机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子扫膛了吧,检查一下转子跳动。

谢谢老板指点

网友:
不用控制板 直接接线试试各个档位看

网友:
档位是通过接不同的线圈来改变风速的,你可以测一下线圈电阻,基本上阻值是逐步变大且有规律的,某一组过小或太大,就是线圈有问题了

网友:
明显电机有问题~

网友(2019-05-26):
引用 楼主:
额,,,  没人指点

把线路板上黄色2.2uf大电容换掉,容量减少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