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关电源寿命研究?

楼主(2019-04-16):
一直通电,能坚持多久?我有个开关电源6v 500ma的 接led小灯 电流大概50ma 一直通电 已经6年以上了 还是好的。
但如果满载的话 估计早挂了。

led照明灯,一般用一年左右就坏了,拆开看led灯珠都没有坏,基本是驱动就是开关电源坏,敢问大师傅这样的开关电源一般是哪个部件损坏 有无修复之可能?

网友A:
我是小白,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是LED灯具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驱动电源设计没有预留余量,还有就是LED的散热设计不好,LED发出的热量又来烤驱动,驱动是过劳累死的+热死的。

网友:
修复是可以的,关键是值不值得修,如果有配件你把元器件都换了也叫维修,但是时间成本人力成本金钱成本是不是太高了呢?

网友:
基本就是电解电容寿命决定的。电源温度低,电容设计余量大,各种保护措施都做好的话,不受潮,没灰尘。理论上不会坏。如果说漆包线也绝缘也会老化的话,那也得几十年。

网友:
通常都是热坏的~

网友:
单单是开关电源,我感觉使用温度,湿度,是否满载工作,是间歇性工作,还是持续性工作,电源的质量(电压高低或者波形等等),电路板元器件的选用,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抛砖引玉吧。我觉得是LED灯具厂家为了节约成本,驱动电源设计没有预留余量,还有就是LED的散热设 ...

您太专业了,为您点个赞!
我也觉得,是成本导致的冗余量太小了,无论是电源功率冗余量,还是散热冗余量
所以我自己DIY小东西,冗余量至少是一倍,这样子可靠性会高很多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太专业了,为您点个赞!
我也觉得,是成本导致的冗余量太小了,无论是电源功率冗余量,还是散热冗余量
...

自己DIY可靠性优先,不像厂家是成本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