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神州K580P的显卡怎么拆?

楼主(2019-04-16):
如题,用热风枪搞它没反应,应该怎么破?大神们指点一下,还是这个芯片拆不了?谢谢!本人只有热风枪和烙铁。。

网友:
那你除了硬撬是拆不下来了

网友:
风枪把嘴卸了 高温加热 然后撬也算是个损招吧 这样搞芯片容易坏 PCB也容易鼓 掉点几乎是肯定的

网友A:
显卡和板载CPU没有BGA焊台(包括自制)基本是没有可能安全代换的(其实BGA焊台成功率也是看 手艺和运气的 比如 天气潮BGA坏的也多)

拆着玩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卡和板载CPU没有BGA焊台(包括自制)基本是没有可能安全代换的(其实BGA焊台成功率也是看 手艺和运气的  ...

我想拆下来换到另一个主板的,拆坏了就没意义了啊~那就是手艺不好的话又没有bga焊台就拆不了咯?

网友:
只能说你的风枪不行温度不够,高温也能出奇迹的

网友B:
先看一下风枪的使用视频。要不停的加助焊剂才行。风枪温度380。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拆下来换到另一个主板的,拆坏了就没意义了啊~那就是手艺不好的话又没有bga焊台就拆不了咯? ...

没错的 而且手艺不好 用BGA焊台也是会失败的 我学习的时候 焊坏很多南桥 GPU CPU什么的 没啥招手艺就是多练才行的东西 我现在的成功率也只有75%这还是天气干燥的时候

更换不是随便换的 板载GPU一般只换同型号的 升级你不要想了首先BIOS就和台式机不一样 笔记本BIOS只能识别邦定主板的一款板载GPU/板载CPU/南桥的微码 除非能找到同系列主板带有新升级GPU的BIOS
另外不是焊盘一样就能代替 显存参数和GPU的关系很密切的  台式机的显卡 GPU坏了也只是换同样的GPU就是这个原理 很少有去暴改硬件和BIOS 换其他型号GPU

网友C:
用风枪敢拆显卡,我佩服你,到时候板子变形你哭都来不及,这种事情别作死,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否则就是交学费!

网友D:
没有BGA就别搞了,用风枪,别说你,就是专业人员也不能保证完好拆完好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BGA就别搞了,用风枪,别说你,就是专业人员也不能保证完好拆完好装, ...

我是看了百度有个教程,他就是用热风枪搞定的,看似简单以为简单,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敢拆显卡,我佩服你,到时候板子变形你哭都来不及,这种事情别作死,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否则就是交 ...

明白,谢谢坛友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一下风枪的使用视频。要不停的加助焊剂才行。风枪温度380。再试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看了百度有个教程,他就是用热风枪搞定的,看似简单以为简单,谢谢你的意见!~ ...

风枪拆有铅bga还可以试试,无铅就算了,试都别试 拆一个死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枪拆有铅bga还可以试试,无铅就算了,试都别试 拆一个死一个

我这个是有铅还是无铅能看出来吗?

网友(2021-01-19):
我爸修电脑十一年了,前几年拆显卡下面垫个电阻丝的电炉子上面风枪吹照样随便修,去年才搞了bga焊台